[工仪] 我也拆个大焊电焊机zx7-250简单看看里面啥样

楼主(2020-12-18):
铁皮薄的一批 螺丝孔没做套丝硬上带扣的螺丝 拆下来全都废了 还不如自攻螺丝 里面挺惨 送的铝线

网友A:
多少钱买的?

网友B:
什么套餐?怎么会配的铝线?不是16平铜线吗?

网友B:
问了客服,客服答复的是铜合金,不是铜包铝

网友C:
金黄的主变压器瞎亮眼。。但它是铜包铝做的。 最最主要的是铜包铝线不是铜包铝漆包线。

网友D:
实际电流达不到,3.2焊不了,变压器纯铜重绕了,电容6个130的套皮小电容,换了4个大的,IGBT跟快恢复二极管换了大的,一根2.5焊条没烧完就炸了又把IGBT跟二极管改回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际电流达不到,3.2焊不了,变压器纯铜重绕了,电容6个130的套皮小电容,换了4个大的,IGBT跟快恢复二极管 ...

IGBT假货多,尤其广东的,都是打磨后印的大型号。这种商家太可恨,谁有二手好商家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IGBT假货多,尤其广东的,都是打磨后印的大型号。这种商家太可恨,谁有二手好商家推荐一下 ...

管子原装是60A的,我换了俩100A的,估计是受不了大电流直接击穿了,还连累了一个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电流达不到,3.2焊不了,变压器纯铜重绕了,电容6个130的套皮小电容,换了4个大的,IGBT跟快恢复二极管 ...

你确定主变是铜线的?山东华奥我最熟悉了,像这种单板机做到180A以上的话最小要用非晶体的磁环。图上的磁环主变是56的铁氧体环。最大只能做到160A左右,而且带载率在0.4左右。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做高频变压器的。专做焊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

估计不到二百 老板买的 我没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套餐?怎么会配的铝线?不是16平铜线吗?

不太清楚 不是我买的 就知道是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了客服,客服答复的是铜合金,不是铜包铝

哈哈哈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黄的主变压器瞎亮眼。。但它是铜包铝做的。 最最主要的是铜包铝线不是铜包铝漆包线。:lol ...

反正是铝的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电流达不到,3.2焊不了,变压器纯铜重绕了,电容6个130的套皮小电容,换了4个大的,IGBT跟快恢复二极管 ...

哈哈哈 替你悲伤下 原设计搭配真的是最合理最省料的最稳定了

网友F:
谢谢分享,板子上好多芝麻绿豆。。。。。

网友G:
我有同款,100块裸机买的,推力引弧旋钮是摆设,电路上没有用的。

网友:
看样子不行,要看实际应用效果

网友:
我有一台自己组装的ZX7-250.用料还可以。有时间拆开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板子上好多芝麻绿豆。。。。。

我感觉原件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同款,100块裸机买的,推力引弧旋钮是摆设,电路上没有用的。

这个我没我注意 不会玩 感觉这三个钮怎么调都差不多 直接全给拧到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