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薄铁门安装把手求教二

楼主(2020-12-18):
已经购入不锈钢把手两个,拉铆螺母十个,拉铆螺母枪一个,威克士手电钻一把,钻头若干。
把手的安装方式是①铆接,②安装拉铆螺母然后上螺栓,③门前后安装两个把手背对背,夹住铁板,用螺栓上紧。哪种方式更加牢固更加靠谱

网友:
很明显是3了

网友:
能打穿,肯定是背靠背最稳妥了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到实地(或通过图片)看到门与把手,

再考虑切合实际的可能采取的施工方案,
为妥。

网友:
背靠背最稳妥

网友(2021-01-24):
这是不是顺序错了啊!不是先问再买材料、工具吗?
其实第一种就行,上螺丝反而有松动的机会,拉手又不是经常换的。下次换就把铆钉钻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