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滚筒洗衣机拆机加清洗 这设计太让人无语了

楼主(2020-12-18):
一台海尔老滚筒,没有设计前面板,拆机需要把内外桶全部抽出来,这样的设计太坑人,一个人根本没法操作。

先拆下顶盖

抽出放清洗剂的抽屉 看着脏成啥样了

拆下胶圈 拆下面板

拆下配重水泥块

拆下进水总成

拆掉皮带和后面的大轮子

拆两边的吊簧

吊簧拆下来有点重 先放下来

拆除电路等碍事的部分

两个人合力取出内筒

楼主:
注意 海尔后面的螺丝是这样的 t40扳手

拆下内筒密封圈

拆下内筒包边

拆出内筒

看脏成啥样了 顺便注意吧轴承包住 别进水了

洗刷刷洗刷刷

清洗完毕 按照反步骤装回就好了!

网友:
大动干戈啊。

网友A:
不会是换阻尼器吧?去年春节拆了家里西门子。觉得这倒霉事儿不能自己独占,就忽悠几个哥们也自己换了,结果是被骂死,最惨的一个换了三台洗衣机……

网友B:
还是波轮洗衣机比较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波轮洗衣机比较耐用了

波轮的海尔双动力更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换阻尼器吧?去年春节拆了家里西门子。觉得这倒霉事儿不能自己独占,就忽悠几个哥们也自己换了,结果 ...

单纯的清洗

网友C:
太难了,不敢动手,LG的滚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难了,不敢动手,LG的滚筒

多看看视频 不难

网友:
还是算了,不要太手欠。。。。。。。。。。。。。

网友D:
洗衣粉的盒子能干黑你也是独一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衣粉的盒子能干黑你也是独一家了。。

我是来干活的

网友:
既然拆开了,不换个轴承水封?

网友:
反正我是不这样拆,个人觉得骨架油封是一次性的,修自己的水泵,以前是骨架油封,现在是机械密封,水封一次换一个,不换等着再来一次。

网友:
我家的老三星滚筒洗衣机后门是一块整钢板,没有换皮带的开口。换个皮带非常的别扭。

网友:
谢谢分享,照片角度拍得好,清晰

网友:
看看厕所的地面和马桶边就知道洗衣机里面多脏了

网友:
波轮的一个人轻松搞定,看来滚筒的一个人搞不定了

网友:
厉害了,几乎是全部拆散了

网友:
这是自己家用的洗衣机?平常不清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