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最近好多人做小电钻 也跟风DIY了一个微型的

楼主(2020-12-18):
       废话不多说    配件如下    电机配减速齿   是N20     3V   100转的     因为外观尺寸限制了只能一颗电池    也是试验品   所以没选那么高转速的
电池是14430    600ma  3.6V的  全新拆机   本来想装14500  发现太挤    放弃
联轴器是 3.17Mm-5mm的    因为考虑可以换六角头    发现扭矩太小    鸡肋了 。。。。
开关一个是按键开关   一个是六脚自锁开关来控制正反转       都是常用的    不多言
外壳是个装5号电池的小手电   坏的
其他开孔    连线   各位大神脑补

先比划尺寸

各种安装   接线

完工了。。。。。

电池可以拿出充电。

力道一般    只能拧拧小螺丝     稍大就力不足      不过就是DIY个玩

我是红色的    不要吝啬M币   乖哈

网友:
可以啊,换个电机做个小电磨还可以,电钻是不是转速太慢了?

网友:
楼主做的不是电钻,而是电动螺丝刀啊

网友A:
还是买那种9块钱电动螺丝刀省事

网友B:
这种小组合电机,转速太低了,速度上不去,另,这电机不是12v供电么?

网友:
100转能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那种9块钱电动螺丝刀省事

买买买,香香香

网友:
电池容量小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组合电机,转速太低了,速度上不去,另,这电机不是12v供电么?

3-12V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3-12V都可以用

也买了这小电机,还没找到归宿。所以知道是能上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那种9块钱电动螺丝刀省事

9.9买哪种电动螺丝刀,求推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9买哪种电动螺丝刀,求推荐。

我也想找一个。。。。同求

网友:
转速太低了,能钻穿电路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找一个。。。。同求

带我一起上车,凑桌麻将

网友E:
转速要是有个200-300转就完美了,转速太慢还不如手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速要是有个200-300转就完美了,转速太慢还不如手拧了。

X宝上几块包邮的都是自己选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