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第二次修改LED灯(自己家用的,里面有理论及方法),[有10张图片]

楼主(2020-12-18):
我第二次修改LED灯(自己家用的,里面有理论及方法),[有10张图片]

    我是一名电子工程师,专门做电子行当的。这次一定要亲手拍照片下来,表示自己可以做一件好事。这是第二次改LED灯了,去年,我从网上买了两个LED灯,很便宜(也就是便宜没好货吧),一个当时就改了,这是第二个,等它坏了再改,不过用了一年后,它坏了,那么改吧。

1、

2、

3、

4、

5、

6、

7、

8、

9、

10、

改这个LED,这次很省事,因为第一次改,已经把资料都弄齐了,是2019年12月30日改的。这次不过是重复上一次的过程而以,并且拍下照片,让大家共享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改一下LED灯泡,只不过需要一点点知识而以。

2020/12/18 星期五 下午 4:06

楼主:
还有,换这两个LED芯片,用的是朋友的专门焊台,也就是一端接220V,一端是个发热芯片控制着一个手掌大小的焊台。专门用于焊各种LED芯片
的,因为时间,没有传上来,有空且有焊台时,一定传上来。

其它大家也可以通过淘宝查一下。

网友A:
你拆的是R2,不是R5,那张图会误导人,改一下重新上传吧

网友:
这种灯散热不足,能用一年已经算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的是R2,不是R5,那张图会误导人,改一下重新上传吧

按他说的应该是R1,不过R1和R2是并联,拆一个改小工作电流,我新买的LED灯泡基本上都先改小功率再用,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
改得不错,改后只有原来3分之一功率,原厂的一般都是到手无脑改,至少降一半功率再说

网友:
都是图便宜买的LED,还得改;
我这里买一套27W的LED灯板大约20元左右,包一年,已经使用多年,家里七八个灯自己把原来的节能灯管换掉,没有出现问题,最短时间也有三年了……

楼主:
看过大家回复,发现本贴是个错贴,应该是把电路实物图中的R2焊下来,再恢复R5.这样才算按图纸干活。

不知这样是否属于改好。过一会儿,我准备测试电流和电压,也就是每个LED上的电压,然后整个串在一起的电流。等着吧。

楼主:
11、

12、

13、

本贴完毕。
本贴完毕。
本贴完毕。

60ma的改后配置,这是我决定使用的标准配置,比原装的147ma小多了,但用眼睛看是看不出来的。
我还是用改后的标准配置60ma这个位置比较好,虽然电流低点,但不会再烧芯片了。这个光线也很好,反正我看起来,很亮。你们可以看13图,也就是最后一图。它就是60ma的亮度。

parkchang. 2020/12/22 星期二 下午 3:34

网友:
学习了,等家里灯坏了再照葫芦画瓢。

网友:
3.3与2.2的并联后就是1.32欧,拆了2.2后成了3.3欧,感觉降功率太多了

网友B:
有什么好改的,淘宝几块钱大把,连灯罩底座都有,功率24W,比这个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好改的,淘宝几块钱大把,连灯罩底座都有,功率24W,比这个还量。
...

为什么改,因为自己心里清楚,非常非常清楚是什么地方出的毛病,60m和147ma,外观看起来,仍旧一模一样,你说它60ma卖5元,也可能是147ma的卖5元。你买过来,仍旧不知道,不清楚,这个东西能不能长久使用,使用起来是不是正规产品(147ma的就不是正规产品,所以它才卖4.7元,2个卖9元。我就是上这个当,才买的灯。)相信我说的,大家也都看到了,你举得这些产品,有多少是147ma又卖4.7元的,相信你自己也不知道。奉劝大家按我10楼的贴子,买来后,自己串个万用表2A直流档位,串在LED中,测试一下ma数,看是60ma还是147ma,这样大家就心里有数了,你说是不是。:-DDDDDDDDD parkchang.2020/12/23 星期三 上午 8:47

网友:
是的,应该在亮度足够的情况下尽量减少灯的功率,既可以延长灯的寿命又不浪费能量。
人对灯亮度并不跟灯的功率成正比,所以只要觉得亮度满意,灯的功率越小越恰当,比如为了看着豪华弄的棚顶灯10多个泡每个泡或有十几~几十瓦,其实一般情况下只亮其中一个灯泡就可以了,余下的都是浪费,特别需要亮度的看书/做细活的场景应该用台灯等局部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