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尼得科nidec服务器风扇

楼主(2020-12-18):
这个风扇接上6V电源一直会高速低速高速低速一直循环所以把它拆了看看。
大佬看看是真家伙吗?掀开贴纸

有个卡环我事先拆了。
晃动轴承间隙有点大,轴跟轴承之间也有些间隙。
发现了一个问题,少了根铁芯。
再看看电路有尼得科标志。再来个轴承特写,轴承上没有任何标志。。结束了因为只能拆到这一步了,电路板与座子卡的太紧了根本就拆不下。

楼主:
轴承也拆了是尼龙保持架。

网友A:
够真的了。线圈看看是不是铜的

网友:
暴力扇,风力大,噪音高,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真的了。线圈看看是不是铜的

应该是全铜的

楼主:
用5v350ma电源转速都很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承也拆了是尼龙保持架。

没想到nidec风扇换成可拆洗卡簧,我和父亲给客户修风扇的时候,因为nidec风扇异响和缺口卡簧,无法拆解加上宝蜜等,所以直接被扔进破碎机消悔。其实尼龙保持架也不错,非常适合自行车培林花鼓和中轴应用,比金属保持架更容易浸润WD40等一些润滑剂,大概能坚持半年润滑,能无损拆散滚珠轴承,放入洗洁精水里全面刷洗保养,然后装回,哈尔滨和洛阳轴承采用190度半圆多一两珠子配置,拆散滚珠轴承需配合台钳略微压扁外圈,让内圈和滚珠分离,进口NSK和最高端的瑞典SKF故意用金属波形保持架,一旦拆散珠子保持架计划报废,只能找其它厂子定制钢板加工框形保持架兼容配件。

网友:
我买的小米第一代直流落地扇就是尼得科的24v直流电机 后面出的貌似都换成了美培雅的12v直流电机

网友C:
那种微型滚珠轴承可以根据尺寸找出对应型号,能买得到备用的最好了。

网友:
这种噪音挺大的,一般人玩不了啊

网友:
用12V1A电源,风扇一样转转停停,电流过。俺用这玩意改造成卫生间排气扇,就是噪音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微型滚珠轴承可以根据尺寸找出对应型号,能买得到备用的最好了。

买的质量不一定比原装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nidec风扇换成可拆洗卡簧,我和父亲给客户修风扇的时候,因为nidec风扇异响和缺口卡簧,无法拆解加 ...

尼龙保持架能有效减少噪音。压扁外圈再装回去的时候很难保证圆整度,震动噪音不会小。稳妥的办法是不取珠子,取下轴承两边的防尘盖,然后用热水洗洁精洗衣粉硬刷子,最后用吹尘木+ 仓吹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龙保持架能有效减少噪音。压扁外圈再装回去的时候很难保证圆整度,震动噪音不会小。稳妥的办法是不取珠 ...

洗衣粉是链烃磺酸盐,有腐蚀性,不可取。

洗轴承用石油醚洗最干净,但没有合适的润滑油也是白搭

网友:
暴力扇用的轴承都是1w5以上的 跟普通3500左右风扇用的5~6k轴承差好几倍价格

网友(2023-05-18):
双轴承好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