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发文庆贺, 苏泊尔C20-SDHJ07G电磁炉E3故障,原因竟然是这个

楼主(2020-12-18):
发文庆贺下,瞎猫逮到死老鼠了,网上资料很乱,有的说是E3过压,有的说是欠压,到底是啥不管了!修复苏泊尔C20-SDHJ07G电磁炉E3故障( 按键开关失灵和换掉坏的风扇小问题的修复不值得提了)。经过baidu和自己检测更换后验证,因为R1电阻变性,测出有4-7M欧,我用三个100k左右串接后焊上,开机E3故障消失,电磁炉可以正常加热使用了,这样家里有三台电磁炉可以用了!

网友A:
这个故障点还挺难发现的,外观完好的电阻难搞,在板上万能表测不准,一个个拆下来测又太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点还挺难发现的,外观完好的电阻难搞,在板上万能表测不准,一个个拆下来测又太费功夫。 ...

这个电磁炉也快放了一两年多,以前没弄好就不太管它了!对于非专业维修人员来说这个问题故障点的确很难找!在线测的R1 的阻值1.6M欧,  拆下来有4-7m欧!

楼主:
煮点汤犒劳犒劳自己,这几天降温,太冷了

网友:
楼主有心了,学习下。。。。

网友:
恭喜!
标题很有些自媒体的风格了

网友:
的确,这些大电阻是奇怪故障的元凶,我修过一个美的,来来回回换了一半才完全正常。

网友:
看来老电磁炉电阻是个故障的来源,如果其它都没有坏,还是不正常,那么就可能是电阻变性了,也只能这么拆下来,一个一个地测,直到测出故障原因。----学习了一招,特别总结一下,给新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