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PM981A的晶振频率是多少啊

楼主(2020-12-18):
今天有点倒霉,给电脑搞卫生不小心把SSD的晶振给弄坏了原来是这样的:

现在成这样了,只剩陶瓷基板了

量了下尺寸应该是2520封装的,看接点估计是无源的, 有谁知道这个晶振是多少频率的,麻烦告知下,不胜感谢

网友:
找个坏盘拆1个 闲鱼很多PM981的128G坏盘 直接去买一个来拆你这个是1T

网友A:
看一下是什么主控,一般都是32MHZ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什么主控,一般都是32MHZ的居多。

主控是三星的S4LR020,查不到具体资料

网友:
找一个同型号的,用示波器测量就可以了。晶振都能测量出来。随便一个示波器都是200M

网友:
晶振上写着L8有的还写着LY。具体频率不知道

网友:
不是50就是30,忘了是哪个我有个pm961掉了个晶振,换了好了

网友B:
我用ThinkPad P15s的PM981a实际测量了一下,是25M的

结果仅供参考
用示波器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ThinkPad P15s的PM981a实际测量了一下,是25M的

结果仅供参考

非常感谢,那就是25M晶振,手头没有合适尺寸的,先用个圆柱形的凑合,完美复活

跑下缓外写速度,1500M一点不含糊,981A够暴力,又消耗80G的寿命

再次感谢!!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h 这个桶装晶振很6666

网友:
楼主NB,直接装了个圆筒晶振,嘿嘿

网友:
这个晶振 很强 很大

网友:
封装和外观是看不出来无源还是有源的

用万用表测量就知道了

图片的右上是1脚,斜对角是3脚,分别负责输入输出

左上角和右下角是GND地线

通常4个引脚的晶振只要测量到两个GND就100%是无源的

剩下的就搞掂封装和频率就可以了。封装通常外观都能判断,2520和3225,PM981a的这个就是2520封装的

频率示波器测量就可以,全带宽,10x测量就可以

对于有源晶振,需要单独的供电,只有一个GND,所以万用表就可以判断是什么类型的

两者是无法代换的,不同频率的也无法代换

楼主:
马云家4块包邮的晶振到货,话说这4块5个还包邮不知道有多少赚头

焊一个上去

散热器伺候

aida64新版本6.32数据库里有96层的3D TLC了,上个版本还无法正确显示981A的闪存类型

至此,本事件完全结束.

再次感谢坛友futurestar用示波器实测晶振提供频率!!!

网友(2021-09-19):
晶振坏了有什么症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马云家4块包邮的晶振到货,话说这4块5个还包邮不知道有多少赚头

晶振怎么分方向?晶振坏了有什么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怎么分方向?晶振坏了有什么症状

这个晶振给主控提供时钟,晶振坏了主控就不工作,系统就找不到盘了

这个无源晶振1,3脚是晶振引脚,2,4空脚

五边形是1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晶振给主控提供时钟,晶振坏了主控就不工作,系统就找不到盘了

这个无源晶振1,3脚是晶振引脚,2,4 ...

明白,我手上有一个pm981系统不认盘,但是上级会正常温度发热,尝试换换晶振

网友:
PM981A系列掉盘挺多的 不过三星这个无源25MHZ晶振真的很脆 随便磕一下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