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13005-2可以代换E13005吗?

楼主(2020-12-18):
一个电源,有两个E13005,坏了一个,手头有E13005-2,可以代换吗?测量两个好像不一样,E13005-2 EC之间好像有个二极管,E13005 EC之间没有二极管,网上找不到E13005-2的参数,谢谢!另外这个管子用LCR-T4测量怎么不一样,是管子问题还是表有问题?用万用表测量两个好像都是NPN,EC之间有二极管
这是一个E13005-2,测量为NPN

这是一起买的E13005-2,测量为PNP

这是电源上另外一个好的

谢谢!

网友:
没问题,可以代换的。

网友A:
基本不用这测试仪,看得我眼花,我一般都是看型号确定引脚,接触太多,没办法,大部分不会出错,
13005都是一样的左→右,B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用这测试仪,看得我眼花,我一般都是看型号确定引脚,接触太多,没办法,大部分不会出错,
13005都是 ...

谢谢!13005-2是不是CE间有个阻尼二极管?测量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3005-2是不是CE间有个阻尼二极管?测量有

带阻尼二极管的三极管还没看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13005-2是不是CE间有个阻尼二极管?测量有

不是所有的都有,有些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都有,有些有,

有阻尼的可以代换无阻尼的吗?

网友A:
E13005-2就是普通的开关管,直接换吧,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阻尼的可以代换无阻尼的吗?

你那个怎么测出pnp了,不对啊,这型号怎么会是pn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怎么测出pnp了,不对啊,这型号怎么会是pnp呢,

是啊,可能那个表有问题,同批次有npn、pnp,不过用万用表测都是npn

楼主:
引用 网友A:
E13005-2就是普通的开关管,直接换吧,没问题的

这个13005-2测量是带阻尼二极管,与13005D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13005-2测量是带阻尼二极管,与13005D一样

把这个pnp的管子丢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pnp的管子丢了,坏了,

10个都是这个样子,不可能都坏了吧,应该就是带阻尼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个都是这个样子,不可能都坏了吧,应该就是带阻尼二极管的

嗯,你这么说的话,那应该是带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