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西门子模块拆开看看(SIEMENS SIMATIC S7)

楼主(2020-12-18):
西门子s7 300模拟量输入模块这型号可能是用得最多的,这块坏了一直报警,换下来拆开看看

标签

量程选择卡

量程选择块

前连接器插口

接线说明

主板

网友:
德国货!赏心悦目!

网友A:
比某些吹军工的电脑主板做工强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某些吹军工的电脑主板做工强哪里去了

这个距离军还有差距,但是工确实长这样,不分国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