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救助高人LED屏下面的12针小插头定义

楼主(2020-12-18):
如图,一块IBM R400上拆下来的LP141WX5屏幕,下方有一个12针的排插断了,想自己焊接一下,但是不知道定义,哪位兄弟了解,给介绍一下吧。
屏幕型号如图:

就是这个东西断了,关键是找不到了,不知道这个插头的定义,没办法飞线。

这个是高压条(应该叫这个名字吧)上的座。

网友:
一对一飞不行吗?

楼主:
第二张图片的那个插头,从软电路的半中间断了,根本不知道谁对应谁了。

网友:
断线还在啊,怎么就不知道呢?没有万用表吗?

楼主:
断的那个头子没有了,所以就不知道对应关系了呀。如果头子还在肯定小意思喽。

网友:
这是背光接口,连接的不外乎是1-2支灯管(ccfl)或2-4条灯条(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