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过载保护器,改可手动开关过载保护器

楼主(2020-12-18):
拆一个过载保护器,原理就是电流超载时,双金属片发热翘起断开电源,红色绝缘片在小弹簧作用下,弹出插入两个极点,在金属片变凉回位后,电路仍保持断开,只有手动按回位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改手动开关,红色绝缘片用锉刀修整出刀锋,装回去即可。拉出红色按钮为开,按下时正常接通。

楼主:
按钮太光滑了,指甲掐不住,用钢锯条锯个小划痕

网友A:
过载保护器还是冰箱压缩机上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载保护器还是冰箱压缩机上的好用

排插上也常用,我准备给4.8元计量插座加一个,带维修灯泡的

网友(2022-10-06):
改成手动开关了

网友(2023-06-26):
好像是这么回事,热了就跳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