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太阳能充电没法供满电,怎么办?

楼主(2020-12-18):
伟力通的太阳能胎压监测线充可以正常充到满,用一段时间就整个没电了.
而且是在最近大晴天,车开次数少的情况下.

怀疑这个太阳能板没啥用处.
请问,该怎么检测太阳能给电池的充电状态? 貌似电路限制了电流,线充也只有0.1A.

网友:
加个指针式电流表?

网友A:
加个充电电路直接对电池充电,绕过原来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充电电路直接对电池充电,绕过原来的板子

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