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39e+手动四位半万用表简单开箱测试

楼主(2020-12-18):
虽然不缺表用,但是看到不错又便宜的表就忍不住这不又购买了一块优利德手动4位半ut39e+,除去红包什么的实际133元到手,应该是最便宜的国产大牌4位半表了吧?到货简单测试一下

外包装,背面有简单的参数,看到背面被什么捅破了幸好没伤及表体,那个位置恰好是2个表背笔之间,,

全家福,20a表笔,温度探头,电池,说明书合格证,,,

开机抓拍的,08888,首位0意味着只能显示1或7,显然7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没有摩机改字的可能了

拆开看看

拨盘,类似福禄克的设计,定位准确,使用有点生硬

背光灯脚直接焊在主板上

可以确定主控ic是dm1106en,旁边是4M晶振及24系列闪存ic,类似三极管的元件是lm385,查了下是类似431的电压基准,1106主控的表一般可以按sel及h键进闭壳校准,但是我试了无效,可能我的方法不对,只能在主板上找校准跳线,看了下及有可能就是晶振旁边的空焊盘,改天测试一下

背撑设计的不错,开启或关闭有一定弹性,也就是说,背撑只有2个状态不是在开启状态就是在关闭状态,不会像别的表看上去松松的的感觉,这点我喜欢

外观基本也没有什么,来点测试,先来温度

584基准对比,看5v翻转没有误差,我手上其他0660,1106的表或多或少都有4个字左右的误差,这点不错或许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没有误差至少看着舒服一点,,

在来1.1111v在不同档位下的表现

mv档 看看

a档看看

7位半台表标定的电阻:90.00657Ω  3.000403kΩ  10.001674kΩ 测试对比

1.5mΩ短接头测试

表笔内阻红45mΩ,黑42mΩ 左右,总94mΩ左右,测试相差不大

随便测试一下电容,电容档有点遗憾只支持到2000uf容量小了一点,此档有相对值测量功能测量小电容应该不错

二极管档电压

关机档0功耗,不必刻意担心漏液问题

最小待机功耗0.74ma左右,最大功耗1.69ma左右 大部分档1.2ma左右

v档功耗1.2ma左右,开背光9.2ma左右

蜂鸣档21ma左右,开背光29ma左右

自动关机功耗有点奇怪,1ua左右,4秒后突跳到12ua左右然后立马回跳到1ua,然后重复突跳到12ua,,,,不是稳定的某一数值

最后补几张图片,5号电池电源不错,方便购买,购买信息真金白银购买不存在有偿评测,

结束:
使用感受,优点:应该是最便宜的国产大牌4位半表吧,性价比高,使用5号电池好评,3个测量孔我的最爱测量个小电流不用来回插拔表笔,20a大电流档,蜂鸣器声音大,屏幕可视度好字符清楚,1106主控及有升级打磨的空间。
缺点:电容档量程小,1106的表普遍速度不是太快,更换电池保险不是太便捷非要去皮才能,测试中貌似电阻档会受到外界干扰,手接近离开拨盘尾字会有跳动,拨盘生硬(可能新表的原因)
结论:如果售价增加百元左右出个自动版就更完美了。个人感觉非常超值的一款表。

^_^留个标签,,,

网友:
玩具表还是自动档+量程锁定的好,全手动更费刀位,(但还是有人特喜欢全手动表)
UT的V片二点距较宽是亮点(接触可靠性和稳定性好)

网友:
竟然是1106主控

网友:
好久没见这么详细的拆机测试贴了, 赞一个。
不过我如果有楼主这么多表肯定不会再买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婊子跟葫芦壳形影不离,丝毫不差。

网友:
表挺好的,也很准。
总算看清楚了是1106,之前好像还有人问过这表,看外围猜是1106或0660,看到楼主图片总算放心了没猜错,免得误导了别人

网友:
看着真不错,可惜搜不到这么好的价格。
如果出个自动档就完美了

网友A:
感觉福表的保护是在学我啊,被徒弟把DT9989摔成两半后,索性的几乎把其它表都做了防护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福表的保护是在学我啊,被徒弟把DT9989摔成两半后,索性的几乎把其它表都做了防护保护 ...

为了保持好成色只能这样了,以后转手也好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保持好成色只能这样了,以后转手也好出,

我从来不想卖掉我的表,其时选的这几个表,我发现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更一个自己不是富豪,手头紧,下一代表应该是按键的多,方便,单手操作,反正习惯了,无所谓了。

网友B(2021-04-08):
这个表准确度还是不错的,速度还可以,就是不知道精度能保持多久。

网友:
习惯了自动档后, 都不喜欢手动档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准确度还是不错的,速度还可以,就是不知道精度能保持多久。

不去调整它及里面那几个精密分压电阻没有变质的话精度应该能长期保持下去,

网友C:
看到你这贴后,去PDD上弄了台,141元。又弄了台 136B   75元。手上的表都是老早胜利的,也想换换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这贴后,去PDD上弄了台,141元。又弄了台 136B   75元。手上的表都是老早胜利的,也想换换玩玩。 ...

咸鱼见过最低126包邮的,没去咸鱼逛逛?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见过最低126包邮的,没去咸鱼逛逛?

看看比淘宝和京东便宜很多了,就买了。感鱼就没去看了。

网友(2022-04-30):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这贴后,去PDD上弄了台,141元。又弄了台 136B   75元。手上的表都是老早胜利的,也想换换玩玩。 ...

又弄了台 136B   75元

是136B 还是 136B+  ?

网友:
这个与胜利VC9806+方案一致,但比后者功能多。1106en精度很不错,就是慢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