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拆OPPO find X修复隐藏式3D摄像头升一半故障

楼主(2020-12-18):
同事的一台OPPO find X,重摔后出现多个问题。几个月前的事,早买了新机现在沦为备用机。

后玻璃碎,同事自己买了自己换过,但玻璃上3处类似502的胶水痕迹。

摄像头只能升一半

主摄有黑点,显微镜下帮他仔细检查。没有灰尘,怕是摄像头坏的。备用机就不折腾了

组合都精度也太差了

加热一下

后盖没任何排线

升降镜头

看着也没啥问题,在滑槽里呢

拆了盖板,先断电

防拆贴纸还在,刀片取下。拆去升降机构与镜头固定的铁片,发现问题。

合金滑块从铁片中摔出,恢复后正常。

这下镜头能完全打开了

网友:
厉害了,胆大心细

网友A:
总觉得电动装置比较复杂容易出问题。OLED加屏下前摄像头最佳解决方案,缺点前摄附近需要特殊点阵布局色彩较差,容易有亮度差等。天马液晶打孔屏也不错,虽然光效比OLED差,但是没烧屏问题成本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电动装置比较复杂容易出问题。OLED加屏下前摄像头最佳解决方案,缺点前摄附近需要特殊点阵布局色彩较 ...

        就小块滑动还行,这是整体滑出.

网友:
手机现在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