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凯驰Karcher VC4i吸尘器电机启动失效

楼主(2020-12-18):
最近家里的凯驰VC4i吸尘器脾气有点大,需要按开机键十几次才能启动电机,启动之前电机要么就是完全不动,要么就是稍微动一下下(没有转起来稍微震颤了一下的那种)意思意思,很慵懒啊!没有启动起来的时候,按键板的灯会闪一下绿灯。在电机转起来之后关机,在电机完全停转前,按键开机每次都能成功,如果电机完全停止以后,就跟前面描述的故障一样,需要多试几次才能启动。怀疑是电机的霍尔坏了,想拆开电机PCB换一下,但是发现PCB电容打了胶水粘在塑料件上拔不出来!有大神能给点专业意见吗?我非常怀疑是霍尔坏了……

网友A:
很多东西都是拆坏的,我是身有体会,但是每次有东西到手,我还是忍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东西都是拆坏的,我是身有体会,但是每次有东西到手,我还是忍不住。 ...

哈哈哈,是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东西都是拆坏的,我是身有体会,但是每次有东西到手,我还是忍不住。 ...

像nidec紧配合结构固定,几乎是撬开后计划报废,可能是空气隙极小,不小心进入铁粉颗粒会磨转子。国产航模无刷电机虽然精度较差,空气隙比进口大点,但是结构比较友好,滚珠轴承内圈松配合,去除卡簧可拆电机壳,可惜的是外圈紧配合。AVC风扇结构更友好一些,虽然定子线圈铁芯电路上了螺纹胶,但是滚珠轴承可轻松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nidec紧配合结构固定,几乎是撬开后计划报废,可能是空气隙极小,不小心进入铁粉颗粒会磨转子。国产航 ...

查了下这个电机是莱克做的

楼主:
多上几张图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