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GREENTEK 14W GU10接口外贸版大功率射灯DIY之“换头”

楼主(2020-12-18):
因为入手一批外贸版的GU10射灯,想利用起来,在“拆机乐园”板块发了拆解图,同时征求坛友的DIY建议,然而没有结果。
今天就把我的DIY之一发帖请大家看看。
拆机贴见:GREENTEK 14W GU10接口外贸版大功率射灯拆解简评
首先看看灯的头,量个3围。

底部直径接近25mm,高度约22mm。25mm的直径很接近我们常说的E27灯头了。E27灯头如果是指外径27mm,那么内径就比25mm大不了多少了。
卡一下看看!

两者的数据确实比价接近,再比划比划。

确实比较接近,试一试!

先拔掉GU10的两个供电柱,然后把导线剥皮,连接外壳的导线上锡,防止压不严实。

套上E27灯头。嘿!不松不紧刚刚好。
接下来就是上灯头锁紧器了。上次一坛友提到这玩意儿,好多坛友说第一次听说,所以今天拍两张照片让大伙瞧瞧。

就是这么个玩意儿,通过转动手柄,挤压钢柱,使钢针伸出锁紧灯头。

放上射灯,转动手柄,咔的一声,灯头锁上。

用手掰掰,感觉挺紧的。
到底压的紧不紧,拆开看看。

破坏掉灯头,可以看出,压的还是挺深的,牢固性没问题。
重新压上新的灯头。

再处理中间的接触点,压上接触帽。

OK,大功告成。不对,还没测试呢!

接上电源,按下开关,顺利点亮。手机拍出四个方向的红圈,还挺好看的。照在房顶,光斑很圆。
至此,改装完成。
DIY之二预告:计划改成宽范围低压直流射灯。供电范围12-48V(有冗余,升降压恒流),输入接点不分正负极;支持触摸调光。因为工程量较大,计划分多个篇幅完成,敬请关注。

///////////////////////////////分割线///////////////////////////
DIY之二上篇:GREENTEK 14W GU10接口外贸版大功率射灯DIY之“换心”上篇

DIY之二中篇:GREENTEK 14W GU10接口外贸版大功率射灯DIY之“换心”中篇

网友:
堪称完美啊

网友:
专业的,哈哈哈

网友:
好灯!期待楼主的后续改造

网友A:
这个COB封装感觉很容易金线虚焊     头一次见还有这工具   楼主这是准备改很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OB封装感觉很容易金线虚焊     头一次见还有这工具   楼主这是准备改很多个? ...

手上有百十个灯吧。COB灯珠国产的质量怎么样不知道,进口的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B:
请问楼主,E27灯头哪里买的呢?想买没找到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E27灯头哪里买的呢?想买没找到地方

TB上很多啊

网友:
搜索什么关键字呢?我搜“E27灯头”搜不到有卖这个配件的

网友:
麻烦楼主看到回复一下,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B:
就是这个东西,如何搜索才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东西,如何搜索才能找到

免焊灯头

网友C:
LED cob 部件号:GW5BMR30K05

色温:        3000 K
显色指数 - CRI:        83

可惜显指到不了CRI9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 cob 部件号:GW5BMR30K05

色温:        3000 K

型号对不上,色温是500K的,显指标称大于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