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emcc数据恢复,用winhex能恢复吗?

楼主(2020-12-18):
求问小米max2的emcc芯片做出U盘,格式化后diskgenius搜索分区只能看到系统文件找不到以前图片视频是因为加密了吗?用winhex能恢复吗?

网友:
你都格式化了还恢复个啥,直接扔了吧,数据全无,要的就是未格式化, Windows不认Linux文件系统格式,很正常

网友:
不是低格应该还有救,拿dg的数据恢复扫一下试试,不过如果分区有加密就别想搞了

楼主:
我用R-STUDIO看到有usedata分区数据就是打开是swf及mov格式的,dg也只能搜到这些数据

网友:
貌似现在都是加密的了~

网友:
现在是通通被加密了。即使是未格式化的拆了上电脑看也是一个加密分区

网友:
你都格式化了还恢复个啥,直接扔了吧

网友:
安卓底层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