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台式电源怎么样

楼主(2020-12-18):
牌子型号百度上都没查到

网友:
矿机电源,而且只有80plus,90plus就是山货

网友A:
看样子是山货,1600W?不知道虚标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山货,1600W?不知道虚标了多少

1600w可信度不高,但电源确实有肉

网友:
毕竟矿机功耗大,1KW左右还是有的,支持这么大功率也得有点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