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

楼主(2020-12-18):
一开始用612A开卡不过,后来找了720A工具一直卡DOWNLOAD MPISP   翻了翻帖子说是需要清空,颗粒是单贴16CE的,能不能在板子上清空。3268最大支持8CE这个贴上去应该也不行的吧
两片颗粒拆下用3268清空后解决

网友A:
三星3d颗粒用612A开过之后,再用别的版本开,好像就是出这个问题。我都是拆下来上3268开一遍,然后再焊回去就好了。

现在我都不敢用612A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3d颗粒用612A开过之后,再用别的版本开,好像就是出这个问题。我都是拆下来上3268开一遍,然后再焊回去 ...

16CE的颗粒也可以贴3268上面么。清空用3268哪个版本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CE的颗粒也可以贴3268上面么。清空用3268哪个版本搞。。

随便哪个版本,只要过了pretest,就相当于清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哪个版本,只要过了pretest,就相当于清空了。

好的,明天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哪个版本,只要过了pretest,就相当于清空了。

是两片都要清空还是只清空第一片就好了。。能偷个懒只清空第一片吗

网友B:
你看下你的颗粒支持58xt不,直接用58xt开一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3d颗粒用612A开过之后,再用别的版本开,好像就是出这个问题。我都是拆下来上3268开一遍,然后再焊回去 ...

非常宝贵的经验啊,我的8s7c也是无法开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你的颗粒支持58xt不,直接用58xt开一遍看看

58XT的工具没有啊,XT上面支持这个颗粒的工具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