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笔记本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0-12-18):
手头有几个台达的笔记本电源  功率都在150w-200w之间 方案都是图中这个样子的。应该是设计有问题,都是芯片炸了,然后烧了芯片14脚的电阻,电阻是103   10k的 。  找了一个完好的芯片(拆机,不知好坏。)换上之后  把电阻换上 通电还是烧电阻。 这个阵脚是连接变压器的。。问下可能哪的原因, 没有找到芯片pdf   芯片型号。DAP019BT    。。芯片坏的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
给我搞一个

网友:
开关管应该烧了

网友:
参考DAP018的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  觉得这个 差不多  针脚基本一样  但是基础太差,没太看懂

网友A:
简单说14脚是初次通电启动脚,电路正常工作后就没什么用了。
小技巧:用维修电源给高压滤波电容两端接个12v左右的直流电源,然后用镊子快速短路一下启动电阻,观察电流表,正常情况下应该有持续的电流说明芯片开始工作了。

网友:
如图文字布丁

楼主:
感谢  我去试试

网友(2023-10-12):
感谢大大们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14脚是初次通电启动脚,电路正常工作后就没什么用了。
小技巧:用维修电源给高压滤波电容两端接个12v ...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
电源不错,有150-200W,值得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