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早期台产绿标BOSS合唱单块CE-3,用料非常接近日产,除电容是凯美的外

楼主(2020-12-19):
应该是80年代的单块,看板子都是老板子,拨档开关是日产的ALPS,电源插座也是日产的,BBD芯片是老标松下的MN3101和MN3207,两片JRC的4558DD运放,一片夏普的IR9022运放,ACA供电,电阻电容看着都不错,只是电解电容是台湾凯美的,声音很飘忽,电位器也非常顺滑,没有杂音,除了旧点什么都好,

网友:
黑标的相比哪个音质效果好

网友A:
凯美的电解在很多专业音响器材都能看到,应该不是单纯价格问题,有没有高手来说说!

网友B:
原版的都是JRC4558, 后面我准备用手头的D4558和F4558,弄个IBANEZ的SD9玩玩,先出声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版的都是JRC4558, 后面我准备用手头的D4558和F4558,弄个IBANEZ的SD9玩玩,先出声再说 ...

据说4558后面两个D的比一个D的好些,自制的话就是元器件不好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凯美的电解在很多专业音响器材都能看到,应该不是单纯价格问题,有没有高手来说说! ...

日产的电解电容就是尼吉康或者红宝石,这个应该是比较早期的boss单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黑标的相比哪个音质效果好

没用过黑标的,但是声音比CE5飘忽,毕竟不是同一种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产的电解电容就是尼吉康或者红宝石,这个应该是比较早期的boss单块

凯美是台产

网友D(2022-03-21):
这是88年-91年期间在台湾生产的,背面贴纸是绿色的,在这之前日本产的贴纸是黑色的。经典日产CE-2合唱用的声音处理芯片是MN3007和MN3101,电路放大部分用的是TL022和JRC4558。这个MN3207和MN3102的芯片参数指标和MN3007/MN3101是一样的。我以前复刻过一个日产CE-2合唱效果器,跟原版比较我觉得声音没啥区别,很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88年-91年期间在台湾生产的,背面贴纸是绿色的,在这之前日本产的贴纸是黑色的。经典日产CE-2合唱用的 ...

复刻的话对元器件要求高,要有渠道买到元器件,早期的MN3007/MN3101是老标松下的,JRC4558也是四位编码的,据说不一样。那些个电容也是声音的关键部件

网友E:
早辛买的3102和3207搞BBD,还剩下10多片。也没个啥用处,吃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辛买的3102和3207搞BBD,还剩下10多片。也没个啥用处,吃灰吧。

确实是,除了合唱镶边延迟其它也没什么用

网友F: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和日产的差距很小,还是不错的,虽然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刻的话对元器件要求高,要有渠道买到元器件,早期的MN3007/MN3101是老标松下的,JRC4558也是四位编码的 ...

呵呵,看来你也是玩“发烧”把脑子“烧”坏了

网友D:
这些东西最大的价值在于日本人在70年代就开发出了最早期的模拟数字处理芯片,并且用到效果器上,除此之外,其他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之类的全是普通廉价品,没有啥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东西最大的价值在于日本人在70年代就开发出了最早期的模拟数字处理芯片,并且用到效果器上,除此之外, ...

BBD芯片技术是跟飞利浦买的,对于声音来说,模拟电路的话电容的的影响最大,还有就是电路布局

网友G(2024-07-13):
这个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干什么的?

吉他单块效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