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还是有卡旋飞自行车塔轮

楼主(2020-12-19):
现实中还是有卡旋飞自行车塔轮

先打算拆散山寨版禧玛诺5速塔轮,搞清楚吸进车链子咬断问题,用超压到30伏nidec内转子无刷电机自制电磨,切掉14T齿片没拆成,转动后发现齿片有点不同偏摆,直接卖废品算了。日驰34齿8速塔轮有点特别,比5速旋飞塔轮多了锁紧环没成功撬开,干脆也用电磨直接切掉锁紧环,去掉后发现是正螺纹拧上去,于是把ATA塔轮锁紧圈也拆了,用铁锤加大钢钉没拆成,于是用电磨开槽增加受力点,成功把ATA旋飞塔轮拆散,这两款塔轮特点在于卡旋飞设计,卡飞塔基顺时针拧上去设计,好在齿片磨损理论上有修补件可以修复,无需跟棘轮组一起更换,实际上只有一整个塔轮修补件。由于我最小脚蹬牙盘28齿,比父亲24齿大影响扭力,需要利用日驰34塔轮齿片,好在花键齿数一样,只是防呆结构略微不同,用电磨加工下防呆结构成功装在ATA卡旋飞塔基上,日驰其它齿片有不同程度磨尖,为了避免跳链子问题,老得用电磨改防呆设计,换ATA七个齿片省心,链条最好同时换新的节省磨合,34齿最大齿片磨合问题,如果要快点也用电磨仔细修齿形。卡飞变速系统我也考虑过,目前最大问题缺少棘轮环修补零件,如果磨损导致蹬空,只能重编轮组换花鼓,好像禧玛诺少数卡飞花鼓塔基可更换,塔基内置一整套棘轮组,缺点是非标准件轴碗,更换价格通常比旋飞贵。优点有更小11T齿片和更大36T齿片,120响和静音花鼓等,缺点虽然好几个卡飞齿片零件总数少于旋飞,但是价格通常比比旋飞塔轮,36齿和9齿等特殊齿片卡飞塔轮更贵。

网友A:
我的车已经几年没骑了~

网友:
我的自行车夏天塔轮居然散开了,换了个山寨的

网友B:
我的自行车被小区的物业给清理了

网友C:
nidec内转子无刷电机自制电磨

期待发拆机说明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已经几年没骑了~

我的单车挂起来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idec内转子无刷电机自制电磨

期待发拆机说明贴

电动自行车论坛上我的帖子https://www.ddclm.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nidec必须得外置耐压高点无感无刷驱动板,自带有感无刷超压到15伏以上秒烧芯片。无感无刷驱动板注意事项,购买下单前最好询问商家要定制超柔和软启动程序,不做的话换另一家,启动电机会抖动好几次。
JY01低配版双模无刷电机芯片程序,默认为三霍尔有感无刷模式,可以添加LM339辅助芯片等外围元器件,转换成无感无刷模式。无感无刷启动程序,先像步进电机用最低空占比低频换相,此时无刷电机会抖动好几次,等转轴慢慢加速到反电动势过零检测成功,可以在一定范围正常调速,额定三相频率400赫兹,最大三相频率600赫兹。如果要三相逆变频率更高选航模无刷电调,加电调测试仪套件,入坑航模配件需谨慎,有不少无刷电调没限流,不可接1000瓦大功率机箱电源,以免启动电调秒烧功率芯片,建议选12伏带5安限流工业电源适配器供电,谨慎用高倍率锂电芯,建议用内阻大点拆机锂电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自行车被小区的物业给清理了

我母亲的自行车七几年到八几年,也是被清理没了,第一次七几年买自行车不翼而飞后以为丢了,应该是车锁质量问题,更可恶的是八几年第二次买自行车,上了把摩托车大锁连在栏杆上,应该不会被偷,没想到第二次不翼而飞后,栏杆被蓄电池逆变器供电角磨机切断一个缺口。零几年搬到新社区家庭,总算有收费存自行车棚子,省得考虑被清理问题。

网友D:
旋飞都是这样的结构,楼主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飞都是这样的结构,楼主想多了

这是小春车行剩下几个零几年ATA康迪旋飞塔轮,大概在2019年我买的商家库存最后一个8速定位款,里面棘轮组千斤片清脆声,没有日驰每转一圈有规律不响导致蹬空缺陷。2020年后好像只剩非定位款,商家说齿片一体成型工艺不可更换速比,如果自己塔轮老是蹬空,可以买非定位款应急用,或者入坑升级卡飞花鼓变速系统。

网友:
旋飞就是一体的。

网友E:
直接升级到卡飞算了,旋飞问题太多了。

楼主(2021-02-18):
引用 网友E:
直接升级到卡飞算了,旋飞问题太多了。

目前培林花鼓卡飞,最大的缺点没有棘轮环修补件单独出售,只有培林塔基棘牙修补件。脚蹬的时候花鼓两颗大滚珠轴承,和塔基两颗小滚珠轴承同时转动。

禧玛诺珠档卡飞塔基结构不错,脚蹬的时候塔基小滚珠不动,只有两侧轴碗滚珠转动,塔基内置棘轮环和棘牙,不用担心更换后棘轮环没修补件问题,珠档塔基修补件价格比培林实惠便宜,较小的棘轮声不会导致回头率很高。

目前的问题轴碗非标件,网上买的轴碗规格不合适和钢料比原装差易磨损。

要是有办法能把磨损的轴碗,改成可压入6200或6000轴承紧配合转接环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培林花鼓卡飞,最大的缺点没有棘轮环修补件单独出售,只有培林塔基棘牙修补件。脚蹬的时候花鼓两颗大 ...

见过几个大佬拆卡飞的视频,可以明确的是我自己肯定不会拆的,没有工具和耐心,另外,零零散散的小配件买下来估计价格很高了。基本上要换的话,就直接连轴一起换并重新编辐条。可能几年都干不了一次。

网友:
我虽然换过后塔基齿轮,至今分不清旋飞,卡飞。。。

网友:
零星购买修补件的成本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