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拔草游标卡尺 顺带动手忙活一阵

楼主(2020-12-19):
常年使用的是一支150mm金属游卡.普通标的.

偶而有一次见别人在用一支100mm的卡尺.那种小巧灵便.种草了.

但因使用实在不多.又是数显风行.这草一直在长.迟迟未拔.

今偶见一低价数显尺.150mm的.仅10元多到手.立马拔草.

到手后.即对其动手.断掉一截.改造成100mm尺.

哈.多年草一朝拔. 臭显下.

本欲对手中金属尺动刀.但小试下.老尺.尺身硬.难弄.这下不要再费心了.

网友A:
人家都恨卡尺不够长,你倒好,长的锯短了

网友B:
不错哈。想入一个去哪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都恨卡尺不够长,你倒好,长的锯短了

反其道行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哈。想入一个去哪里找。

价格提上去了.宝宝上同价位很多了.

网友:
感觉这是中巴车改成微面车

网友C:
改成大头小身子了,不好看,明明有100mm的卡尺,干嘛不直接买。

网友:
我也一直用这把,除了身体有点软其他一般用用反正也够了

网友C:
这个更好一点,带深度测量。

网友:
等 你需要长卡尺的时候咋办,把短的那截再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大头小身子了,不好看,明明有100mm的卡尺,干嘛不直接买。

这个坛里的人不动手不舒服.实价买一个其实用不上.10元是个玩玩的心理成本价位.
另外.二者头该是一祥的.统模产品.身多长尺多大.头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更好一点,带深度测量。

改短的那支也有深测.截下的东西里能看到. 估计这些都是近期新岀的公模产品.价格还有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坛里的人不动手不舒服.实价买一个其实用不上.10元是个玩玩的心理成本价位.
另外.二者头该是一祥的.统 ...

头大小真的差很多的。

网友:
我刚才又买了一个楼上那个100mm带深度的,也是觉得功能不足心里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大小真的差很多的。

早前.不同厂都有自己产品准则.长尺尺身宽.相对头就大.还有不同大小显示屏.也决定头部大小.以后或许就只有尺身长短之区别.

你那小尺屏字好小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前.不同厂都有自己产品准则.长尺尺身宽.相对头就大.还有不同大小显示屏.也决定头部大小.以后或许就只有 ...

你的想象是不对的,卡尺越长,卡爪也越长,其它尺寸也会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想象是不对的,卡尺越长,卡爪也越长,其它尺寸也会加大。

好吧.你赢了!

网友:
这个一样的前面入了,用了10块的特价版红包好歹花了几元,用的纽扣电池还带塑料包装,也算高档货了后面又看见量山核桃的15cm塑料卡尺几元钱用红包0元购了,想想高档货先存着,低端货先用吧,一般测测螺丝尺寸够了

网友D:
算不上拔草,只能算种草才刚刚开始三丰等着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不上拔草,只能算种草才刚刚开始三丰等着你呢

呵呵.10元是限.手中还有70-80年代的游标尺未动呢.不会再为那些虚的多化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