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万用表电池

楼主(2020-12-19):
我有一个胜利的VC9804A的炮灰表,平时用着还行,就是电池不经用,一直想改成锂电池供电,这阵子不太忙,翻了翻垃圾堆,找到从隔壁老王那买的小模块,顺利将万用表改成锂充电电池供电

楼主:
找到的模块是这样的。

楼主:
这个模块背面有DW01和8205的常规充电电路,就不拍的,要改的地方不多就3处,看图。这个模块的升压IC用的是AL343,查了查AL343是首鼎的SD6271,是可以改变电压输出的,经过测量和计算只需要改动电阻93E的阻值就可以了,将93E改为168K的电阻就行了可是找了半天,我没有168K的电阻,只有160K的电阻,160K就160K,开工。

楼主:
换好电阻,将标注3的地方用导线连起来,如图装上锂电池,测量有输出电压,大致在8.6V左右,万用表用没有问题。

楼主:
电池是用的5号锂电池,模块也不大,可以装在VC9804A电池盒里,查了下AL343的静态电流是微安级的,没有问题。

楼主:
由于没有合适的热缩管,就用电工胶布缠了下,外观有些难看就不拍了,细心的可能看出来这个是一个充电台灯的一部分,这个模块很不错有充电IC,用的是TP4056,电池管理用的 DW01和8205,对了老王当时卖的还有LED灯部分,那部分我没有用,就扔了,第一次发帖,有些乱,见谅。

网友:
卧槽居然还是F标的4056好东西…

网友A:
直接两个锂电,简单粗暴

网友:
大F的4056,现在可是稀罕货了

网友:
终于在论坛上看到了一块跟我一毛一样的的万用表

网友:
我买了6伏和9伏的模块,至今也没改,懒

网友B:
楼主的图片是自带雾霾效果,我来张高清大图!还有这是老五家滴。图片中的充电宝板子应该是一个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片是自带雾霾效果,我来张高清大图!还有这是老五家滴。图片中的充电宝板子应该是一个公司的。

谢谢!我的手机拍微距效果差,这个模块买的时候看它便宜就买了,合几毛钱一个,买来吃灰也不好,就改了,效果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片是自带雾霾效果,我来张高清大图!还有这是老五家滴。图片中的充电宝板子应该是一个公司的。

大F片子,很便宜的,现在已经下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两个锂电,简单粗暴

数字表没问题,指针表就要考虑了。像500表的9V电池下限是8.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片是自带雾霾效果,我来张高清大图!还有这是老五家滴。图片中的充电宝板子应该是一个公司的。

谢谢。麻烦将对焦点向右移一点,将AL343那里也来一张清楚的。

网友:
谢谢分享,改天我也改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手机拍微距效果差,这个模块买的时候看它便宜就买了,合几毛钱一个,买来吃灰也不好,就改了, ...

嗯,这个模块我没多买,底下那个充电宝板子多买了些,可玩性还是这个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F片子,很便宜的,现在已经下架了!

嗯,我买的比较早,去年还贵点,去年年底降价清仓了一次,我没买,今年上半年又上架一次,后来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