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海尔BCD215-DC冰箱箱体和门连接线断开问题

楼主(2020-12-19):
前几天小弟冰箱有问题,今天把箱体和门连接处打开后发现进门的地方一根绿色线断开了,时不时动一下能接触上,请问各位大佬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找售后,我们自己动手的话能不能打开触摸板的门,然后接上呢,谢谢。另外想问一下这个地方白色圆柱是不是一个温度探头,上面写有sk字样。

网友A:
如果还在保修期,最好联系售后。如果过了保修期,能够确认是绿色的线断了,自己接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在保修期,最好联系售后。如果过了保修期,能够确认是绿色的线断了,自己接上就好了。 ...

谢谢回复,这个地方是进到门里面的,我把线轻轻拔了一下,从孔里出来了大概4公分左右的断头,里面好像填充有什么东西,拽不动,我想着不行就走一根明线在外面呢

网友:
能保修当然保修,有钱无所谓,找人省事,自己要修也不是太麻烦,拆开看看结构应该不算复杂,毕竟只是一块面板而已

网友:
面板应该是用胶粘上去的,可以电吹风吹热后用吸盘拉出来

网友:
哈哈,我的BCD216SDN也是开门就停电,售后来了换了个门,结果换门后只保8个月,而原来的6年保修不包括这个门了。
显然这个门的调节与显示部分设计的败笔,看了一下,要把那一束线更换需要扒开保温层,麻烦多多,倒不如控制屏设在上盖的刘海处,不用时刻转扭,导致疲劳断线。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出手帮忙,已经飞了一根漆包线在外面,解决问题了,不过就是看着比较丑

楼主:
这个绿色的线还是地线,不知道漆包线能不能顶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绿色的线还是地线,不知道漆包线能不能顶住

电流又没多大,做个装饰好看些,不然太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