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色环电阻是多少阻值?谢谢!

楼主(2020-12-19):
请问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少?是红红黄吗?谢谢!

网友A:
110K电阻,我是雷锋叔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0K电阻,我是雷锋叔叔。

我怎么看着色环是红色的?

网友:
220K5%   氧化膜电阻  1W

网友C:
哪个电路里面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着色环是红色的?

也许,显示屏不同。这个颜色,象棕又象红,如果是红,就是220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K电阻,我是雷锋叔叔。

谢谢!颜色好难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显示屏不同。这个颜色,象棕又象红,如果是红,就是220K 。 ...

我这好像显示是橙色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电路里面的电阻?

一个进口紫外灯镇流器里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进口紫外灯镇流器里面的

做好有PCB板图片我给你分析一下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有PCB板图片我给你分析一下阻值。

谢谢!电路板涂了防水漆,不好看电路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K电阻,我是雷锋叔叔。

请问这个电阻是碳膜还是金属膜?怎么分辨?谢谢!这个电阻应该是1w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电路板涂了防水漆,不好看电路走向

型号给我一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给我一下也可以。

没有型号,机器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型号,机器带的

线路板图片给我看下。我想知道电阻是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板图片给我看下。我想知道电阻是在哪个位置。

图中红框就是电阻位置,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中红框就是电阻位置,谢谢了!

正面图片也要啊!晕死了。红黑线是220V.另外四线是接紫外灯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面图片也要啊!晕死了。红黑线是220V.另外四线是接紫外灯对吧!

不好意思啊,正面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正面照

能不能拍个全图啊!上半部分都看不到。这个电路应该是对称分布的零件。Q1.Q2啥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