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教,Intel NUC10电脑内是什么东西在脉冲耗电?

楼主(2020-12-19):
这台巴掌大的台式电脑,设计最大功耗是25W,CPU最大15W。
可是电源体积比主机还大,且很重,外出携带很不方便。

原装电源是19v/6.32A的,我估计是为了兼顾雷电接口外接显卡等高功耗外设,所以设计这么大功率的电源。
而我不使用任何外设,电流就不应该超过2A。于是换了个19V/3.1A的氮化镓笔记本电源,结果发现几分钟就会死机重启。

从温度判断,电脑功耗并不大。
接个电流表看看,Windows空闲状态平均电流0.3A,CPU满载时整机最大电流1.25A。
奇怪的是即使空闲状态,每1~2分钟左右瞬间会有2A以上的电流,维持1~2秒。
估计数字电流表可能显示不出更短时间可能有更大的脉冲电流,所以才会死机重启。

问题是:到底什么芯片,会这样去用电?不应该是故意设计出来检验火牛的吧?

网友A:
用p95等软件烤机试试功率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耗电最大的芯片肯定还是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95等软件烤机试试功率

烤机时最大电流就1.2A左右。不包括那个2分钟瞬间的大电流。
实际是,我电脑在空闲状态,几分钟后也会死机重启,换原装电源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烤机时最大电流就1.2A左右。不包括那个2分钟瞬间的大电流。
实际是,我电脑在空闲状态,几分钟后也会死机 ...

按理来说这机器功耗没那么大,看电源接口也不像带有检测,楼主bios里看看有没有睿频选项,把睿频关了试试看?

网友:
看在不进系统的情况下,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还有那就只能说确实是有电源检测机制。

网友B:
GaN电源是支持多电压档位的么,会不会握手的问题?

网友:
5、6、7楼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N电源是支持多电压档位的么,会不会握手的问题?

看着就一个普通的圆头插座,没看出来哪里带检测部分啊,也不太像有多档电压啊

网友C:
楼主试过换电源吗?感觉还是睿频的时候大电流掉电了。虽然你说待机的时候也会这样但是你确定过你待机的时候后台没东西在运行吗?如果是win10的话后台很多东西在运行的,说不定一个更新就睿频断电了

网友D:
你用这个19V/3.1A电源时,主机没外接任何设备对吗?主机的内存硬盘有接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用这个19V/3.1A电源时,主机没外接任何设备对吗?主机的内存硬盘有接对吧!
...

难道是机械盘停转启动,那也不至于那么大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机械盘停转启动,那也不至于那么大电流吧

嗯。硬盘启动读取数据功耗较大,得一步步分析。如果出厂使用的是6.32A电流的适配器肯定有一定的道理。配置这么大功率的适配器一定有原因的。不然厂家直接弄个小功耗的适配器给用户也行啊!

网友:
只有i7是120w i3 i5都是90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机械盘停转启动,那也不至于那么大电流吧

只有一个固态硬盘,没有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过换电源吗?感觉还是睿频的时候大电流掉电了。虽然你说待机的时候也会这样但是你确定过你待机的时候 ...
换过,我有几个笔记本电源。

有可能,不进win10,在字符界面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这个19V/3.1A电源时,主机没外接任何设备对吗?主机的内存硬盘有接对吧!
...

没有外接设备,电脑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我有几个笔记本电源。

有可能,不进win10,在字符界面没问题。

睿频能关吗?能关的话关了试试

网友:
睿频不一定功率很高,但是瞬间功率肯定会增大,要是电源撑不住就会断电

网友:
这东东应该是10代阉割版(降频功耗墙版),本质上跟高频版一样100w左右的瞬时功耗,加上主板内存硬盘等,120W刚好,持续功耗低是因为降频+调度+功耗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