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 10更换屏幕总成拆修记录

楼主(2020-12-19):
首次发帖,记录了我自己的换屏过程,给有想法的小伙伴们看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949

碎屏心酸史就不说了,反正新机到手没几天时间就摔了(都没等到贴钢化膜)。
直接进入主题了:拆机过程我么有拍照,我这里只说拆机遇到的事情。自从碎屏后我一直没有换屏幕,坏的只是外屏盖板有两条裂纹但是不影响使用。所以我将就用了两年。也是最近看到网上有售卖的外盖板所以买了一块价值30元想着自己换。故事就此开始,下面是我的成果。很显然我把事情搞砸了,很是尴尬啊。上面这张图是内屏背光板,外屏已经被我拆了扔了(切记切记屏幕上听筒那里有防尘网记得拆下来还有指纹键然后再仍)。我在这里要强烈的谴责那某宝上面的卖家,忽悠人说买个盖板就能自己换。为了挣点钱昧着良心说话啊,你们这是看不起品牌机,看不起那些一体机手机厂家。不说远的,就咱手里的华为手机这做工质量,就靠卖家赠送的那熟料片片和金刚丝能拆开外屏?更别说是不伤内屏的情况下,这里不排除有些技术大拿能做到,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很难真的很难。所以我友情提醒看到我帖子的拆友,没有金刚钻还是去手机维修店换外屏吧。这里给那些不是很明白的人提一句,手机屏幕正确名称应该是“屏幕总成”,总成包括了内屏和外屏。没办法了到了这一步只能换总成了,看看售后的价格 ——— en...
我还是自己来吧!!!划重点:根据我的情况建议拆机的时候建议找比较硬且有弹性没有锋利边缘的薄尺子之类的东西最好,卖家送到东西就就看看好了因为我在工厂所以找到了好的工具(塞尺)帮了我大忙啊。看看卖家送的工具,怎一个垃圾形容的了!
我用了0.2和0.35毫米厚的塞尺用热风枪加热手机后壳四个边一点点拆开的,拆机教程网上很多就不写了。

下面再上一图是拆完后的所有零配件。

都看到电池图片了?是的 是的 你没有看错,我又搞砸了。我再次谴责华为公司,你一个电池搞那么多双面胶干神马?你家售后都能完美的拆下来吗?

没错的,你们没有猜错,我又买了一块电池诺希的牌子79RMB。当然了还有屏幕总成说是OLED屏价值198。所以说各位看官如果没有做好承担失败破费的心理前提下,还是去手机店吧。

屏幕买回来了做个测试:
屏幕没有问题,指关节、十指触控、压力感应都可以,颜色有点偏黄问题不大。
进入正题开始装机,装机前要先把中框上面的胶清理干净。花钱买酒精或者除胶剂。这些过程不多说,直接进入安装过程。首先在屏幕总成四边贴了双面胶,两个作用一是防止屏幕漏光,二是避免胶水有腐蚀使总成损坏。

第二步先把听筒防尘网给黏上,加点胶从屏幕盖板背面安装。因为我缺失了这一步所以没图了,网上下载了一张做个提醒。
第三步中框上胶T8000,胶不能太多,只能涂在四条边上。
(下图胶水网购价格20元。)T7000是黑色的T8000是透明的。
第四步,贴总成 先把排线从中框穿出去 这里一般人都不会出错吧!贴好后拿橡皮筋束上。

贴上一些细节图,记得把边角按压一下力度要适中。从屏幕正面看边上胶没有填充好,再加上一些。
此后无论怎么按压我发现四个边角都贴合不紧。

我想了一个办法,给拿些纸增加点边角压力。

效果还是令我满意的。第一次安装,我怕搞砸了想着先试试能不能开机,先加上主板和电池试一试先。

结果令我很满意啊。
试机过程中我发现电池没电了,SO就这样给电池上电了。
到这里就可以了,暂时先放置6—12个小时。待胶凝固后再继续。
第五步我们先把总成排线给固定了,如下图所示红色框的部分贴一小块双面胶用来固定排线。黄色框圈起来的地方用酒精擦拭干净,这里和排线上裸露的铜线是接触的类似接地作用。

第六点需特别小心操作的地方贴指纹按键。我们从碎屏幕上拆下来的指纹键可能带有金属框,这个是需要拆掉的。新购买的屏幕上是带有这个金属框的。
拆这个框需要用热风枪加热指纹按键,注意不要把指纹按键上的排线也给加热了,尽量小心的避开它。大概70~80度的温度就可以拆下来了 视情况而定。加热后从背面一按就出来了。

这是带金属框的样子。
现在是拆下来的样子,大家注意排线上我已经贴好了双面胶贴。

紧接着就是把指纹排线给贴上,这里提醒拆机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排线的 折向 最好一次粘好不要重复 这个线很脆弱一不小心可能扯断了,多说无益 看图操作吧。
呃。。。he`he`he我好像没有拍这个细节,不过我相信大家一定能搞好。
第七现在开始安电池,为了以后拆机方便电池上我是贴了黄胶带之后再贴双面胶贴的,这样取下来容易点。

第八点是我想重点说的,主板的安装以及做散热处理。我在网上也看了好些换屏的视频但是有做散热处理的几乎没有。只有在一个论坛里看到一位给这款手机做散热手术的牛人。回到主题我拆机后是给主板做了散热处理的,就是最基本的加散热凝胶。网上大多散热硅脂都是用在电脑主板上的给CPU散热,在这里我想给各位拆机的小伙伴讲一讲,网上售卖给电脑用的散热硅脂品牌和型号很多,但不是说能用在电脑上的东西也能够能够用在手机上。这里需要仔细辨识比对后挑选合适的才能行,最基本的不同的散热硅脂导热能力不同绝缘等级也不相同,其次还需要看是否含有银等导电成分。有些给电脑主板用的硅脂为了更好的导热效果所以添加了银成分,如果用在手机主板上 呵呵,那你就等着冒烟吧!

下图我用的是网上买的华研公司的散热凝胶(卖家说是凝胶,咱也区分不来啊)。按说明有两点好处其一是导热系数还可以,黏度也够。二是不含导电成分,易挥发性低相较导热硅脂2-3年不易干涸。
再加注一句,上主板前先把后摄像头卡上,如果你拆机时有把中框上的光感应器也拆下来了记得先装再中框上。
上图先是再中框上相应的部位涂上散热凝胶,用工具抹平大概3张A4纸厚度就可以了。主板上开始是没有涂抹的,我已经装好主板了,为了拍图又拆下来所以是后做的处理。
如果有人也像我一样加硅脂一定要注意别把这个东西搞到排线扣上,我就因为没有注意把电源排线卡扣里给粘了一点导致死活开不了机,查了半天才找到的原因,废了老大劲才清理干净。
下图是我安好主板和电池以及指纹按键后拍的图片
在这里我又试了一次手机,发现下拉菜单里面亮度自动调节选框没有了设置里也没有该选项了。心想完了 又得买配件了 不过等装完机后它又出现了,你说神奇不神奇。我猜应该是主板排线没扣上或者没有打螺丝接触不良造成的,不过也懒得去验证了,这些都是后话了。

到这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难的东西了,接下来就是把充电尾板和扬声器装上,这些都没有什么可讲的。需要提醒的是安装好主板 尾板 扬声器之后先别急着上螺丝,别忘记把白色的信号线给连接上,这个有点脆弱需要小心操作。
可以说是最后一步了上主板盖板和螺丝了,螺丝要对角拧 动作要平稳 把盖板均衡的上好 还有尾板和扬声器螺丝。这两个元件一定要保证和主板接触良好。
上好螺丝就可以试机了,没问题就打胶上后盖,同样的胶要打在凹槽里均匀少量就好。
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有需要帮助的请留言交流。

我得谢谢这位店家,因为有些细节不是很清楚所以拆机的时候请教了一位淘宝卖家,也是在网上发布了这款手机的换屏视频的。他们的淘宝店铺名称是《静静数码维修》
接续着第八条说个题外话:
看到网上有许多给手机做散热手术的技术牛人就说我看到的这位吧———我把链接贴上
Mate10手机超薄热管散热改装DIY实战篇https://club.huawei.com/thread-24023600-1-1.html
我在这里吐槽一下这位牛人,想法很好给手机动大手术了,先声明我对这位大哥的技术及能力是100%的服啊,不过对他的成果就持怀疑态度了。就这手机它加上再多的散热管效果能行吗?先说说一体机本身就是封闭的空间,它全靠把热量传导到手机外壳上来达到散热效果。所以说这位牛人他加了四根散热管想法很好,但我怀疑的是这些铜管能把热量传导出来吗?如果说要我改造的话我会使用更多的石墨烯贴片或者纳米碳铜导热贴片,并且多加点散热凝胶。我觉得石墨烯和纳米碳铜在手机里的导热效果貌似也还可以啊,当然了我没有动手是没有发言权的,在这里只是提出自己的一点想法。

网友:
同样的掉水里了,全部拆开酒精清洗烘干,发现通话声音小,屏幕有水印。前几天买了块话筒小板换了,恢复,水印等等看吧

网友:
到路边小店换外屏,最多150元,人家还有外屏贴合机,专业。

网友:
我老婆V30 PRO被我儿子敲碎,售后换屏700.现在我换了30 pro 手机都不让我儿子碰,怕他又给造了

楼主:
基于上次发布的贴子存在排版错误重新排版更正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