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电瓶大概能用多少年?

楼主(2020-12-19):
原装电瓶7年了,今天发车时发出哒哒哒的声音,仪表灯也灭了,打不着了,是不是电池要换了,7年还不到十万公里,是不是要换电瓶了?

网友:
七年该换了!

网友:
7年够长了,换吧

网友:
7年很长了,现在一般只有4-5年

网友:
七年不错的,很多车两三年就要换了!

网友:
正常使用四五年到极限了,还要谁是备个应急启动电源到车上

网友:
我第一个电瓶用了大概10年,坏了也是因为有一次通电忘了关车上电热坐垫.现在这个用了4年了还是好好地.

网友:
普通家用轿车,如果隔三差五的开一次,电瓶寿命6年以上.
电瓶寿命最短的是常年跑在路上的出租车,基本就是一年的寿命.

网友:
想要用的长就一点,电瓶不要亏电不要亏电,我做测试用的电瓶 一年多故意放亏电60ah现在也就只能充入40ah电量 算上充电损耗估计也就一半容量

网友:
我的电瓶7年了,刚换时间不长。7年寿命也差不多了,该换了,不然还担心坏路上。

网友:
差不多了。我的QQ用了八年换了,如果不是判断错误应该还能撑两年。当时天冷,起动机不工作,我以为是电瓶不行了,结果换了电瓶也不行,最后发现是起动机吸拉开关坏了,接触不好导致的。有群里的朋友QQ电瓶用了十一年卖车的时候还是原车电瓶

网友:
我用了六年算极限了!

网友:
我原车是用了8.5年换的

网友A:
我的也已经七年了,瓦尔塔的AGM启停电池,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已经七年了,瓦尔塔的AGM启停电池,太贵了

启停电池和普通电池有什么区别?

网友:
就用了:dizzy: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