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运动量拆机-索尼51寸液晶背投电视机(SONY KF-WE50M1)

楼主(2020-12-19):
同事给的,放了十几年,偶尔还用来看电视,亮度太低。近来出现蓝色条纹故障,终于可以拆啦,等了十几年啊!哈哈!
不过十几年过去,年纪也大了,因为自我要求是不剪一根线的拆,所以拆了一上午就腰酸背痛没力气。正好碰到几个螺丝,需要长柄十字螺丝刀。手头没工具,就放下先,今天直播一部分图,下次工具到手再发续集。

就是这货

正面,已经拆了下面板

背面接口,注意下面小长方块可以拆开

拆开竟然有usb和不知名接口

背部整面图

侧面按键

按键板可以拆下。便于换微动,十几年的微动确实已经坏了,这个方便拆换的设计挺好,可惜顶不过技术进步。

背部下面板拆开

灯泡的电源板

就是给这个供电的

飞利浦的灯泡

来看看背投的原理

下面亮晶晶的是镜头,右上是反光板,光线投在左面的半透屏上,因为是背面投的,所以叫背投。请叫我雷锋

独立音腔的低音,这玩意应该不少人眼馋吧!呵呵

拆出来一大坨电路板和线

再看看,复杂一个字
电路板森林中发现这个,

电视应该是修过的,师傅留下的记号

电源线也有玄机

这个插头里有滤波器  noise flite

先就这个部分集体照收工。太累了!所以大家买拆机零件的体谅下人力成本吧!

最后上部分螺丝,全市手拧的。

网友A:
拆的不够细致,请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不够细致,请继续………………

差工具,待续集

后续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625

网友B:
拆过松下背投是三枪的,里面的反光镜非常好又平又亮,同事拿去当镜子用,三组放大镜也被瓜分了,肉非常多。。。。。。

网友:
大法每件都是工艺品,除了国产液晶电视

网友C:
是不是可以换个灯泡继续看啊!像个投影机的!

网友:
这货亮度那么低看电视都不合格了

网友D:
这货当年不便宜呀,买得起的都是有钱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松下背投是三枪的,里面的反光镜非常好又平又亮,同事拿去当镜子用,三组放大镜也被瓜分了,肉非常多。 ...

对,三组大透镜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换个灯泡继续看啊!像个投影机的!

找不到原装灯泡了,这个还是换过后的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当年不便宜呀,买得起的都是有钱人家

修的那次,同事说花了1800,还是十几年前。

网友:
DLP背投电视,亮度不够应该是灯泡老化了。

网友:
怪不得当年卖这么贵呢。有道理的,太复杂了

网友:
听说背投电视的喇叭不错,可以装对小迷宫

网友:
楼主土豪人家。

网友:
好大的功率,210W,这玩意能不能投影到墙上??尺寸轻松120寸

网友:
双高频头画中画

网友:
这个和现在的投影已经一样了,都是灯泡,小液晶屏组成。
早期的是三个小显像管,分红绿蓝三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三组大透镜好玩

我也是喜欢大透镜,零几年在北京紫南家园酷车小镇大柳树市场里,10元钱买过一片大概3英寸直径短焦凸透镜,非常适合改烙铁维修电路看芯片放大镜,还有镜头组也可以当无色散放大镜,只是当初价格100元,5元钱塑料树脂凸透镜也不错,但是没玻璃耐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原装灯泡了,这个还是换过后的灯呢

淘宝上兼容的灯泡应该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