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在墙上挂显示器

楼主(2020-12-19):
想在墙上挂个显示器,目前还没有想好到底挂多大尺寸的。
包括有可能挂的是电视机。

目前算是装潢期间吧。想预先安装好卡子什么之类的,到时候买了电气之后,直接挂上去。
那我目前应该怎么办?如何为未来打下基础?

网友:
留好穿电线的管子,挂架等装修好了再装,几个膨胀螺丝的事情。

网友:
做好墙体承重和管线,记住管线位置,避免螺丝打到管线,到时候几个膨胀螺丝搞定。注意如果是空心砖,要在螺丝位置预先用泥灰填实,避免膨胀螺丝吃不住

网友:
预埋好管子就行,到时候想装啥架子就装啥架子,我装的是乐哥的6臂伸缩挂架,其实伸缩没啥用,主要就是方便布线,平时缩着也不动,空心砖的问题也不用担心,一共可以安装8只超大号的膨胀管和螺丝,把人挂上去都没问题。

网友A:
我卧室放了65寸做显示器,分辨率调到1080p,被窝里操作鼠标,适合不需要精确操作电脑的用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卧室放了65寸做显示器,分辨率调到1080p,被窝里操作鼠标,适合不需要精确操作电脑的用途。 ...

卧室多少平方,这么大显示器

网友:
显示器的话可以按照VESA标准打孔,电视机就不一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卧室放了65寸做显示器,分辨率调到1080p,被窝里操作鼠标,适合不需要精确操作电脑的用途。 ...

“不需要精确操作电脑的用途”  : 暂停,快进,后退,静音,下一个。。。。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精确操作电脑的用途”  : 暂停,快进,后退,静音,下一个。。。。关机。 ...

看来你老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室多少平方,这么大显示器

实际上,65我还觉得小,这也是为什么4K不用而调成1080P的原因,躺床上距离墙面大概3米多。目前用4K有3个困难:一是资源带宽1080P合适,二是电脑主机核显比较弱4K带不动,三是PC的菜单文字4K下过小。等多年后小米出1999的75,85寸再换。卧室后面是我个人工作间,这样墙上打个洞,一个主机2边用,而且噪音卧室听不到,拉个USB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