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铜手电

楼主(2020-12-19):
几年前单位装空调,我哥是负责人,就和他要了一节铜管,大概二十几公分,想着做点啥,一直也不知道做啥就吃灰了,直到最近看了铜手电有点喜欢,遂决定做个紫铜小直手电

大概量一下内径,17毫米左右,决定做个16340的小直

于是刷遍网络,京东,淘宝,天猫,拼多多找到了最便宜的16340,一节4.5好像还包邮,买两节送一节,买了三节

收到电池,完美插入,稍微有点晃动,不过不影响

灯珠用单位扔掉的探照灯,老Q5灯珠,基座好像也是16的,三串三并,搞坏了一个,还有8个,可以做好多手电了

楼主:
呃,后面的文字怎么没了,唉,勉强应该能看懂吧

网友A:
做的很不错,就是这种16430电池好像没什么质量太好的

网友B:
折腾得不错,电池和管壁的缝隙正好可以藏私房钱

网友C:
漂亮紫铜会不会氧化啊

网友D:
不错,有想象力,挺漂亮的小玩艺,不如不锈钢,会生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紫铜会不会氧化啊

会的,如果把玩时留下指纹,时间长了会印在上面,不过很容易就擦掉了,就是手上会留下一股铜臭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有想象力,挺漂亮的小玩艺,不如不锈钢,会生锈的。

谢谢,因为铜比较软,好加工,再个喜欢他的颜色,不锈钢不好加工,太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得不错,电池和管壁的缝隙正好可以藏私房钱

藏不下的,长度比红票子宽还短,再说,咱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不错,就是这种16430电池好像没什么质量太好的

本来就是玩玩的,没想投入太多,一瓦功率能用一小时左右,冬天上班出小区照亮,充满用个三四天左右,也不知道哪有靠谱点的电池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折腾的漂亮。。。。。

谢谢夸奖

网友:
紫铜有专门的保护药水,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淘宝上有

网友F:
做的不错,紫铜盘出来挺好看的,焊接用的就是普通焊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不错,紫铜盘出来挺好看的,焊接用的就是普通焊锡嘛?

是的,焊锡,不知道咋回事,不太爱粘,焊锡膏涂了效果也不太好,不过好歹是粘上了

网友:
做的挺精致的,这种铜管使用时,建议注意一下防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的,如果把玩时留下指纹,时间长了会印在上面,不过很容易就擦掉了,就是手上会留下一股铜臭味的 ...

抛光后刷透明清漆或树脂

网友(2022-04-05):
引用 楼主:
是的,焊锡,不知道咋回事,不太爱粘,焊锡膏涂了效果也不太好,不过好歹是粘上了 ...

散热太快了,不好焊

网友:
握手的部位加一截胶皮套管会不会更美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