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2K屏真的只是徒增功耗?

楼主(2020-12-19):
总有人说1080P的分辨率够用了,2K只是徒增功耗。最近认真使用了一下OPPO Find X2 Pro和小米10Pro这两款旗舰。
首先打开桌面就可以感受到OPPO Find X2Pro明显要细腻一些,米10Pro还是有一点朦胧感:其次就是网页文字的显示,OPPO Find X2Pro和小米10Pro两者有肉眼可见的差距。所以别再说什么OPPO、三星的2K屏幕是徒增功耗了,说真的用久了米10Pro都已经习惯这块屏幕了,如果不换到OPPO Find X2 Pro这个屏幕上来,都不知道米10Pro和OPPO Find X2 Pro的屏幕差距有多大。

网友:
这个要看 个人的习惯和要求了   视力一般 离半米用的感觉不出有什么区别。
视力好的 或者手机屏幕离眼睛10厘米的 就能看出颗粒来,
其实现实效果好坏和分辨率 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全部。

但是2k屏幕耗电大是真的,绝对比同尺寸1080p屏幕同等情况下高挺多。
还有对手机资源的消耗也是真的大。

网友:
不能这么比啊,你起码得把功耗的差别也比了,否则有什么意义?

网友:
朦胧感?这么盯着累不?

网友:
这种话骗骗小白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