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摩托罗拉的防爆对讲机电池怎么拆开啊

楼主(2020-12-19):
摩托罗拉的防爆对讲机电池,是锂电池7.4v的打算拆开取电芯用,但是里面灌胶了一扣就掉的那种,翘半天翘不开

网友A:
直接卖了吧 卖的钱够买很多电芯

网友B:
摩托的原装电池要想无损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就是为了取电池芯,就用锯子小心慢慢锯吧

网友:
防爆的里面都是这样,很难拆开的,特别是无损拆开

网友:
都是马来西亚产的。

网友C:
防爆的电池不要拆,拆开就不防爆了;除非确实不要了,就沿一侧锯开吧。

网友:
很难拆,拆开是片状的聚合物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摩托的原装电池要想无损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就是为了取电池芯,就用锯子小心慢慢锯吧 ...

用每分钟万转电磨工具加超薄砂轮套件,小心翼翼切入半毫米一圈,用一字改锥撬开,再不行切深点受力槽。电动工具太贵经常吃灰等,换手动工具实惠些,手动锯子工具得买模型专用鱼牌拉花锯弓,有个企牌是锌合金锯弓容易断裂,配极细金刚石粉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卖了吧 卖的钱够买很多电芯

这玩意贵?可是都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爆的电池不要拆,拆开就不防爆了;除非确实不要了,就沿一侧锯开吧。

对讲机都怀了才发现备用电池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