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啥大量交流风扇都是38瓦的?

楼主(2020-12-19):
为啥不管风扇大小,38瓦特别常见?

网友A:
就像12v的风扇最常见一样,工业制造的问题,生产线最成熟的成本最低,质量稳定可靠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12v的风扇最常见一样,工业制造的问题,生产线最成熟的成本最低,质量稳定可靠性高。 ...

难道用的都是一个生产线下来的电机芯?

网友B:
220v,380v的都是罩极电机,无刷电机的还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380v的都是罩极电机,无刷电机的还没见过。

请教这种电机效率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这种电机效率如何?

用起来没问题,一般大仪器箱上用的都是这种的,24小时不停机,坏的少,报废机箱拆下来,大部分都是好的别缺油。

网友C:
好贵,20年前广州彩虹桥的周六日地摊,220伏交流风扇要15,也买了一个,没啥用,体积太大。个头小的,扇页部分很少,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贵,20年前广州彩虹桥的周六日地摊,220伏交流风扇要15,也买了一个,没啥用,体积太大。个头小的,扇页 ...

我只是随便捡了几个图而已。也有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