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凡锂电钻开箱拆解

楼主(2020-12-19):
看坛友入手 颜色很喜欢

网友:
看起还不错,照片放倒了,看起来很别扭

楼主:
啥玩意啊 打字全没了图片乱放  总结下吧 最小扭力大 弹簧切不掉 别的都还行 鱼买的128双电 全新塑封 现在价格119了 离谱

网友A:
现在这种工模的充电电钻太多了从几元到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的,估计都买来玩,也是很浪费钱的;我还是喜欢虾牌的,随便拆了装,装了拆,电池改成动力电池,折腾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工模的充电电钻太多了从几元到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的,估计都买来玩,也是很浪费钱的;我还是喜 ...

128双电我觉得很值 最大1500转30N 入门家用性价比高 虾牌毕竟有刷 有刷是不值得买贵的

网友B:
无刷结构很紧凑,没看到驱动板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刷结构很紧凑,没看到驱动板在哪里。

电机、减速箱下面紧挨着的就是吧,长条形的。不同于平推电池款无刷电动工具那种小方块控制板,因为这种直插电池款电钻的握把内应该没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
只瞧瞧这电池,不通用,不是AB应该是C或者D专用的,这点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工模的充电电钻太多了从几元到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的,估计都买来玩,也是很浪费钱的;我还是喜 ...

29的虾牌电池不管用,改了电池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减速箱下面紧挨着的就是吧,长条形的。不同于平推电池款无刷电动工具那种小方块控制板,因为这种直 ...

经提醒在电机下面看到了。

网友(2021-10-19):
无刷电机就是好

网友:
多少钱?有霍尔吗?看起来不错呀。

网友:
电池耐用吗

网友(2022-05-02):
现在涨价了很多

网友D:
多少钱买的? 现在这工具都卷到无刷了, 真是厉害, 无刷的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买的? 现在这工具都卷到无刷了, 真是厉害, 无刷的好用吗

好用,质量也可以

网友:
扭力太小了  才28N.M    无感无刷的     我买的时候108 双电   买来换了电池!

网友:
还不错还带轴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