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冲突,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20-12-19):
有什么办法解决冲突问题,

网友:
改IP网段,

网友:
撸主是来治颈椎的么?

网友A:
局域网只允许一个ip网段吧?
光猫关dhcp;
全局ip由3楼的路由器掌管,其它也要全都关dhcp;

网友:
按正常布局,划拓展,不要天马行空。

网友B:
放着那么多网段不用,非得挤这两个网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着那么多网段不用,非得挤这两个网段吗?

我这边是出租房,每个房间无线都是独立你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域网只允许一个ip网段吧?
光猫关dhcp;
全局ip由3楼的路由器掌管,其它也要全都关dhcp; ...

光猫是有无线功能的,一起关掉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着那么多网段不用,非得挤这两个网段吗?

要怎么规划,能不能给个图给我,谢谢

网友:
一,光猫用192.168.1.1,企业路由就别用这个网段了.以免路由混乱.
二,最后三个路由都是192.168.88.1能不冲突吗?

网友:
每个路由都分配一个独立的网段不就行了么!

网友:
主路由开拨号服务,其他路由统统拨号

网友(2021-01-18):
主路由不用192.168.1.1,随便改一个,其他路由器全部接wan口,我出租房做得还算多,基本上主路由器维盟,开个流控,用户路由器随便他们接,反正不用192开头基本上不会和你的起冲突

网友:
企业路由器开PPPOE SE3RVER。。把LAN IP改为192.168.128.1。。给账号密码每个房间就行。就算所有路由IP一样也不会冲突的。。

我现在的主路由是用GI945的单臂ROS。。是这样用的。。光猫关DHCP IP改了192.168.11.1,接入交换机。。路由器ROS接入交换机IP192.168.168.1。。
开PPPOE SERVER。。192.168.128.1 给账号别人就行。。不会冲突。。除非别人把路由WAN LAN口IP改11.1 或168.1 128.1并接入相对应的WAN或LAN就有可能造成冲突。

网友:
正确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