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台积电m2 128g固态硬盘如何修复

楼主(2020-12-19):
症状为开机不认盘,会造成电脑死机拖慢等毛病,观察后发现硬盘亮两处红灯,手摸无明显发热。短接可进入rom模式(1gb),发现是慧荣2258的主控,试着在网上下来几个开卡工具都不行,求助大神指导。

网友:
首先,这个是台电,不是台积电,其次,是黑片,如果丝印属实,那么找im3d的包可以开

网友A:
SM2258XT_B0KB_PKGR1026A_FWR0831B0

找这个版本开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2258XT_B0KB_PKGR1026A_FWR0831B0

找这个版本开卡。

s550好像是mlc的。。。所以。要l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XT_B0KB_PKGR1026A_FWR0831B0

找这个版本开卡。

感谢兄弟,能否提供个工具链接,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
好像是2258XT+MCMG2的配置 用Q0914B这个版本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550好像是mlc的。。。所以。要l06

他这个是32+64的组合,肯定开b0kb才会有128G。
另外我发的这个包,也可以开l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是32+64的组合,肯定开b0kb才会有128G。
另外我发的这个包,也可以开l06 ...

感谢大哥们的指导,已经开卡成功了,不过只有114g,不知这个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指导,但是不知为什么开出来只有111G,不知道是哪里没设置正确还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