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美的滚筒洗衣机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0-12-19):
美的mg90滚筒洗衣机奇葩故障,简单说故障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有时候开机不通电,有时候工作过程中故障。

故障现象1通电正常,快洗15分钟一切正常。2标准洗56分钟可能洗到中途洗衣机不动了,反馈面板有闪灯,但我没维修过程中没法测试所以还遇见,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3快洗完成后洗衣机自动关机,之后我也尝试过多次开关电源一切正常,放置半小时左右再按电源键无法通电,屏幕无任何显示,完全不开机。4拔掉电源线再等约半小时开机又一切正常。

测量进水阀阻值5以内正常,测量门锁阻值180正常。电源板过胶目测无明显异常,请大神指导这玩意怎么修?谢谢!

网友A:
有疑难,查电源.看看电源是否供电稳定.

网友:
我不是维修师傅,但我修过自家海尔滚筒洗衣机。你试试替换主板看看呗。我那个主板盖在厚厚的胶下面,你这基本就是裸露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把所有焊点都加焊一下

网友:
我帮忙查查,有可能是电容问题,对于老设备,长期使用,电容有可能过期失效的,不过你这台洗衣机,你先检查一下所有电容有没有失效的,或者容量变小的再说。我也只能帮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疑难,查电源.看看电源是否供电稳定.

主板都过胶了,不知道那个是电源芯片 据说检测什么5V还是3V

网友:
电容都用胶固定的,时间久了,电容容易发热,容量会减少,彻底失去充放电能力。按楼主说的,你可以把固定电容的胶清理干净后,脱开每个电容的一脚,用指针万用表测试充放电能力。有些电容损坏以后,是看不出来的,并不会怀孕或流液。当然,如果楼主会检测电压的话,那直接测量电压更直接。

网友:
有时不通电,,电源部分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