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让我那熊儿子给烧焦了。现在还在用,就是有一股焦味。[12图]

楼主(2020-12-19):
微波炉,让我那熊儿子给烧焦了。现在还在用,就是有一股焦味。[12图]

    我是一名电子工程师,专门做电子行当的。老师傅也会遇到新问题,这不自己家的微波炉,是9X年发的,一直用到现在,前些天2020-12-05那天让我那熊儿子给烧焦了。当时好大的烟,他热一牙饼,用了2分钟,这还不烧焦了。的确焦了,有照片有证。当时就坏了,怎么开电都显示正常,但就是微波不加热,烧杯水,总是凉的。后来送到师傅那修理,而我有幸在旁边帮忙,(不是越帮越忙),师傅一开盖,大概就知道这个地方烧了,对这种进口的微波炉,师傅是找了30分钟时间的高压二极管,最后找到了,换上后,微波炉就好了,可以正常使用了,师傅亲自烧了杯水,不错,是很烫的。回来后,就发现还有这个小问题--有焦味。对此,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总是很别扭。不知哪位师傅能够帮上一忙,详细说说怎么解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第11、12张照片是2020-12-05拍摄的。

parkchang. 2020/12/19 17:25

网友:
这儿子不算熊,没把尿撒电饭煲里不错了

网友:
电子工程师

网友:
电子工程师,不是维修工程师!

网友A:
侧板有个卡扣没装好,看着好别扭。
那个红圈的地方是金属,不会发出焦味的,微波炉开门放一段时间,焦味应该能散掉了。

网友B:
红圈处打磨干净,换掉云母片。

网友C:
云母片上油渍污渍是诱发微波炉磁控管烧掉的主要因素。隔几年一般都脏的不行,应该换掉。你这个云母片之前换过。上面的痕迹应该是上一个云母片留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母片上油渍污渍是诱发微波炉磁控管烧掉的主要因素。隔几年一般都脏的不行,应该换掉。你这个云母片之前换 ...

这之前N年,我换过一次云母片,为此,还专门买过一些,都在家里备着了,如果是这个原因,我可以把它换掉,换成新的云母片。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处打磨干净,换掉云母片。

别看回的简短,但是关键,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回贴。此处1、要把绕圈处打磨干净,把周边的铁秀等全去掉。

2、把云母片换掉,这也是重点,好的,我马上换掉,换成新的云母片。
谢谢评述,虽然简短,但非常关键。我如果修好了,真要感谢大大的关键语言,重点,真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板有个卡扣没装好,看着好别扭。
那个红圈的地方是金属,不会发出焦味的,微波炉开门放一段时间,焦味应 ...

你这说的不对,我已经把微波炉全面清理了一遍,已经没有焦味了,但重新一开电使用,焦味就出来了,我估计就是这段黑色生透的金属和云母片一起产生的味道,换掉云母片和打磨生锈的地方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我这就去做,不过也谢谢回复。

楼主:
13、

14、

15、

16、

这次换上后,可能是我长期待在厨房里,时间长了味道也闻习惯了吧,总之,味道小了很多很多,基本上没有了。看来,这样改是最好的,成本也非常低,我一晚上就干完了。
2020/12/20 5:33

parkchang.2020/12/20 5:33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大及各位看客,是你们帮助我解决了问题,再次感谢!!!

楼主:
不行,还有糊味,看来磨平表面和换个微波板都不太管用,我倒是发觉,这个地方有点发黑,改天有空我把它也拆下来检查一下。好吧,就先写到这里。
17、

本贴并没结束,请大家耐心期待……
本贴并没结束,请大家耐心期待……
本贴并没结束,请大家耐心期待……

网友:
可以换个烤法,弄个榴莲一类的有别的味道的东西加热一下,把这个味道掩盖一下吧

网友D:
磁控管出问题了,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控管出问题了,换了就好了!!!

这个换了,很多钱的。我还是想想办法,把磁控管拿出来,仔细擦擦,不过这也是计划当中。因为这个糊味,已经大大减小了。刚开始,算是100%糊味,则现在5%。不操作,一点糊味也没有。只要一开微波炉,则糊味就来了。---我还是再等两个星期,看糊味能否忍受,如果不能忍受,则找开,把磁控管擦擦,最后实在不行,再换一个磁控管。
再次感谢“守夜人”的大力帮助,有你及你们大家的回复,是我解决问题的根本,再次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换了,很多钱的。我还是想想办法,把磁控管拿出来,仔细擦擦,不过这也是计划当中。因为这个糊味,已 ...

焦味会附着在腔体和外壳,当工作后机器内的扇热风扇工作就会把味道向外输送,所以使用会感觉味道变重,试试白醋用解冻档除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焦味会附着在腔体和外壳,当工作后机器内的扇热风扇工作就会把味道向外输送,所以使用会感觉味道变重,试 ...

好的,我会用白醋试一下,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感觉这师傅说话像外国人...
有异味除了检查微波辐射的到的地方还有风道也可以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