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飞利浦AJ7045D/93时钟收音机 不开机 维修目前找不到思路

楼主(2020-12-19):
今天偶得 一台 飞利浦AJ7045D/93时钟收音机 有6S ipad 播放 充电功能 可惜不开机

开拆直接上图 有电源维修的大神指导一下

本机用料还可以 从累丝就可以看下 重量也不错

上面有卡扣 解开所有罗丝后 还是打不开

开拆位置从这里下手

拆开了

细节处做用很不错 两个三寸10W的喇叭

主板正面 集成度很高

主控ALI M7707 ATAA  全网找不到资料

TDP7491P 20W功放芯片

4704D60GU FM 收音集成
基它的都是控制面板 旧板有人拆过就不发了

网友A:
这电路设计,这制造工艺跟荷兰飞利浦没任何关系吧

楼主:
  接上10V电源有待机电压  目前不开机 直接短接开机端也不行@温力口 @zzy_85569381 @ljlun 维修进入困境无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设计,这制造工艺跟荷兰飞利浦没任何关系吧

产品应该是飞利浦设计 国内专供 深圳代工

网友:
有维修电源的话看下电流?没有的话换下晶振,一般晶振问题比较多

网友:
国内代工就没什么飞利浦味道了

网友B:
先测量3楼图片右上角的MCU-3。3V电压是否正常,还有晶振是否良好。

网友:
觉得国内代工的多

网友:
当时进过深圳一个厂,就是做这玩意的,修机修到吐血

网友:
看看顶上的按键有没有按不动的,把按键和显示拆出来试机,检查按键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C:
一般是主控问题,我也买过修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应该是飞利浦设计 国内专供 深圳代工

这个电路结构应该是国内拿了飞利浦品牌在贴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10V电源有待机电压  目前不开机 直接短接开机端也不行@温力口 @zzy_85569381 @ljlun 维修进入困境无 ...

楼主导我的图

网友D:
测各个主要电压,,测晶振频率对不对

楼主:
为不浪费资源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各个主要电压,,测晶振频率对不对

已经开机了 主控程序错乱 大多功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主控问题,我也买过修不起

主控程序错乱 大多功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3楼图片右上角的MCU-3。3V电压是否正常,还有晶振是否良好。

开机了 感谢回复

网友:
国内飞利浦除了小电器,其余都是垃圾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开机了 主控程序错乱 大多功能不能用

如何修复主控程序错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