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迈腾阅读灯取电安装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0-12-19):
行车记录仪一般要用点烟器取电,研究了下用车内照明灯电源,这样就不占用点烟器插口,而且线路很短,省去了隐藏线路的麻烦。

要用万用表测试,找到前后照明的供电。非锁车状态一直有电,锁车后电就断了。引出线接上点烟器的电路板转5v电供行车记录仪。

1、前面

2、背面的

3、效果

网友A:
不错,现在有的车出厂后视镜那就预留usb

网友B:
记录仪很清晰,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录仪很清晰,多少钱?

都是盯盯拍,mini5 128g 699,mini3pro 64g 399

网友C:
之前同样也是阅读灯取点,阅读灯电源是车门解锁就供电,拔钥匙锁车后断电,有一回下车忘了锁车所以记录仪就一直供电,再次开车时就发现打不着火了,从此以后就老老实实的改回点烟器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同样也是阅读灯取点,阅读灯电源是车门解锁就供电,拔钥匙锁车后断电,有一回下车忘了锁车所以记录仪就 ...

迈腾熄火没锁车,车内照明等会有供电,大约10分钟后断电,但有时候会一直通电。我是停在家里的,之前习惯熄火后车门都不关严或打开引擎盖防老鼠,后来电瓶亏电了。记录仪这样接用了好几年了,还好,没亏过电。这次是换新的记录仪和12v-5v小板,拍了照发的贴

网友:
行车记录仪接顶棚灯有很多人是这样做法,顶棚灯打到自动开后不锁车过一会熄灭锁车立即熄灭

网友:
我的老马3也是阅读灯取电,开关都没有问题,就是转向或者刹车的时候会重启,感觉电瓶不行了或者阅读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D:
后视镜取电,和点火开关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视镜取电,和点火开关同步。

阅读灯前后都有,后视镜只有一个

网友:
阅读灯取电好,不用藏线

网友(2021-02-07):
据说盯盯拍有漏录现象,不知道楼主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现在有的车出厂后视镜那就预留usb

我的车后视镜里面有指南针显示,有一半的空间,在里面加一个12伏转5伏2安稳压模块,在打个洞装一个USB接口,现在行车记录仪就是后视镜直接供电,只要一个充电宝那个很短的数据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取消一个灯珠,直接在那里取电,利用单侧的开关控制自行车电源。非常方便好用。

网友:
还是你们的车高级,我的应该是24小时不间断供电的

网友:
謝謝分享 现代汽车模块化不烧模块就好。。

网友:
我走的方向盘下面的保险丝座,接的点烟器的保险丝,熄火不拔钥匙还有电,拔钥匙就断电。

网友(2021-03-24):
那种12转5v模块发热不严重 推荐一个

网友(2023-02-10):
謝謝分享,非锁车状态一直有电,锁车后电就断了,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