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萌新求问] 有线供电改装电池供电线路是怎么走的?

楼主(2020-12-19):
是不是如下图一样. 电池引出两路同时接充电口和负载?

补充内容 (2020-12-22 09:33):
这个线路是不是充电口也会带电?如果不想它有电,是不是要在电池到保护板处加二极管?

网友:
放电也需要保护板的,如果是单颗锂电可以直接选用带输出的4056

网友:
你怕是忘记了前些年可以换电池的手机,所有保护板都在电池内。

网友:
负载应该接在保护板放电口,你这样锂电池放电,保护板压根就管不到

网友A:
楼主的接法没有问题。

不少汽车应急启动电池就是这样的,省掉了大功率MOS管,放电的时候不做保护,这样可以得到很大的放电电流。

航模电池也是这样用,减轻重量,大电流放电,不放心就接一个BB响。

电动自行车也有很多输出不带保护的,只要加一个低压提醒,不过放就行了。

网友:
淘宝搜索 “充放电一体模块“

网友:
很明显,负载应该接保护板上

网友B:
保护板不是充电控制电路,也不能用来替代充电控制电路,一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不是充电控制电路,也不能用来替代充电控制电路,一定注意。

保护板不是控制过充吗? 主要是保护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接法没有问题。

不少汽车应急启动电池就是这样的,省掉了大功率MOS管,放电的时候不做保护,这样可 ...

这个线路是不是充电口也会带电?如果不想它有电,是不是要在电池到保护板处加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