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赛克952D热焊台

楼主(2020-12-19):
借朋友的赛克952D热焊台来用用,听说买时300多大洋,好奇里面的工艺和结构,顺便拆开了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现在还在某宝热卖的赛克952D原来也不过如此

楼主:
忘记说明了,这个焊台的变压器功率还可以,烙铁是A1321的芯,顺便研究了下电路,画了张图,看看有A1322烙铁芯的能不能改造使用A1321的烙铁芯,它这个电路用一块LM358,一半用于烙铁的温度检测,一半用于热风枪的温度检测,只画出了检测烙铁的部分

楼主:
楼上的图是我根据电路板画出来的,这个焊台虽然使用一块LM358,但烙铁却是A1321的芯,图中只画出了烙铁的部分,另一部分是热风枪的没有画,手头有A1322烙铁的看看能不能按照这个图改成A1321的烙铁芯使用

网友:
比我的热风枪好一点。我的恒温时候会有6度左右的跳动

网友:
我自己对着自己用的赛克852的焊台,我觉得好像温度调节到400度,有些锡也融不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一般不拆借来的东西,除非得到授权哈哈

网友(2024-05-02):
引用 楼主:
忘记说明了,这个焊台的变压器功率还可以,烙铁是A1321的芯,顺便研究了下电路,画了张图,看看有A1322烙铁 ...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么大的体积可以把风泵装机壳里。

网友:
外壳高端大气

网友(2024-08-04):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952d焊台开到最大也只有200度,会不会是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2025-05-26):
给大家发个全的,可以参考

网友:
这个三百多做工很一般了吧,没什么亮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