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容声冰箱发出塑料臭,还污染食物

楼主(2020-12-19):
我今年4月买的bcd218,发出塑料恶臭污染食物,包塑料袋都没用,今天拆开了
冷冻后面的结构

风扇背板

出风口,一开始闻是这圈黑色密封垫有异味,然后我加热拆除了但还是有味道

nidec的风扇

拆开风扇,结果拆出风扇的三个软胶脚垫闻到一股恶臭,又像煤油又像塑料就是这个味道污染食物
险些吐出来

不知这是不是污染源,有同问题的老铁拆开反应一下

网友A:
哪臭拆哪,应该是软胶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臭拆哪,应该是软胶腐蚀了

主要现在不知道拿什么装回去了

网友:
垃圾!买过一个。一直修不好!换了海尔

网友B:
先检查可能烧暗的地方,有的话尽量更换,如果是压缩机头烧暗找售后解决。我父亲买的美菱定频风冷冰箱,北京夏天相对湿度大于百分之50,一星期后出现异响,一个月后风机堵转触发蜂鸣器报错故障,到现在没解决。

网友C:
应该是有什么汁水流到里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可能烧暗的地方,有的话尽量更换,如果是压缩机头烧暗找售后解决。我父亲买的美菱定频风冷冰箱,北京 ...

没有坏,那个软的脚垫减震用的不知什么材料,剧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什么汁水流到里面去了,,

那是覆盖位置不可能有汁水,肯定是材料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坏,那个软的脚垫减震用的不知什么材料,剧恶心

赶紧买气味尽可能小硅橡胶板,用裁纸刀做一个兼容配件装上就好。

网友:
应该有一只死老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买气味尽可能小硅橡胶板,用裁纸刀做一个兼容配件装上就好。

好的,我去找找看

楼主:
我看百度贴吧有个帖子反映这问题是2017年,后面跟帖到今年的,容声厂家看来是真的烂,一直不解决问题,我踩坑真是倒了血霉

网友:
看来容声给海信玩坏了。

网友:
这大小,唯有用四驱车的小轮子改造,看你能不能装上去啦。

网友D:
这种属于品质缺陷,就像我买的冰箱,开门就断电,售后给换了门,但是原来6年的免费保修变成了8个月,要自己连接转轴里的线怕是要劈开那个门了,直接无语!!!
楼主必须找售后免费保修解决,自己弄的话就千难万难了。

网友E:
妈的,我也买了容声,真被海信玩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属于品质缺陷,就像我买的冰箱,开门就断电,售后给换了门,但是原来6年的免费保修变成了8个月,要自己 ...

我看别人的售后,都是垃圾,厂家用垃圾件售后用原厂不还是垃圾,还是自己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妈的,我也买了容声,真被海信玩坏了

一言难尽

网友:
海尔冰箱也是这个毛病,不过是门封条的塑料件恶臭,投诉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