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轮胎成型机气源LOTO改造

楼主(2020-12-19):
这组阀依次是,调压阀,残压释放阀(LOTO用,关闭时,快速排气),缓启动阀(电控,紧急情况,快速切断气源/快速排气,比如按压急停开关,触发安全器件,如光栅,机电联锁开关等等),压力表是反馈信号,确认压力。

楼主:
LOTO, 全拼Lockout-Tagout,中文翻译为“上锁挂牌”。是指通过隔离、锁定某些危险能量源的方法以防止人身伤害的符合OSHA标准的方法。
简介
国际上已经很通用了。
国内也应运而生,《安全生产法》中也有相关说明。
目的
保障员工避免受到机器中贮存的能量所伤害。
范围适用
适用于各员工,其需要接触或工作于带有或贮有能量的机器或设备附近。
定义
编辑
装置\维修\调较\检查\清洁设备时先锁上电源,无法上锁时用挂牌标明正在进行维修工作,做好上述工作后再试行。
上锁
员工于带有能量的机器或仪器中加上锁等工具,使其不能随便被激活。
挂牌
当机器或仪器不能或不适合用”上锁”方法时,将印有危险图像或文字标志的牌,挂于带有能量的机器或仪器旁,以提示员工有关的存在危险。
暂停使用的设备
设备已被关闭用作维修,改良等用途,这类设备需上锁和挂牌。
特许人员
一些受过适当训练和懂得正确执行LOTO程序的员工。
受影响员工
一些在会进行”LOTO”程序的设备附近工作的员工,他们可能受到该设备所影响,但他们不是被认可和允许操作”LOTO”程序的人。
无能量状能
机器设备中所有贮存能量均已被释放的状能,包括电制已上锁,机械已被锁或扣紧等。
责任
安排培训于有关员工,包括上岗前的培训。
确保员工分辨出仪器设备中隐藏的能量。
确保员工熟识正确的”LOTO”程序。
贯彻和跟进不符合事项的改善行动。
培训
对受影响员工,必须在上岗前进行下列培训,并使员工了解有关机器设备各有关会做成的伤害。
上锁
挂牌
解锁
如何报告不安全事项和状况
对特许人员,必须在上岗前进行下列培训,并使员工了解有关机器设备有关会做成的伤害。
上锁
挂牌
解锁
如何报告不安全事项和状况
辨别能源所在
如何知会其它受影响员工
每台机器或设备的上锁程序
忘记解锁程序
上锁的审核
特殊解锁程序
对于受影响员工和特许人员都必须至少每年进行一次上述培训

网友A:
在哪家轮胎厂工作?用的啥成型机?MESNAC?

网友:
好像是汽车轮胎生产设备,要是能生产点自行车用缺气保用轮胎更好,因为北京那修自行车太贵,万一漏气先凑合骑回家省得带打气筒,缺点骑行阻力略大路感较差,扒胎困难不适合铝合金车圈轮组。解决阻力问题可以用轮滑鞋轮肉,超弹聚氨酯塑胶作为轮胎承载体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家轮胎厂工作?用的啥成型机?MESNAC?

比较老旧的设备了,2次法成形机

网友B:
请教楼主,和调压阀连接处那个固定卡扣叫什么名字?怎么螺丝牙还有这样的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和调压阀连接处那个固定卡扣叫什么名字?怎么螺丝牙还有这样的连接方式? ...

通常这类阀,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时直接配管,通常单个阀,或者不通尺寸,用此种连接方式。
用螺纹连接。另一种是,通常多个阀组合应用,用这种连接方式。这种支架固定同时具备安装,连接两个功能。

网友:
学习了。大厂和小作坊就是不同。以后给 水气 电都加锁。。

网友C:
请问下要实现上锁的功能只安装那个红色的残压释放阀就可以了啊,增加后面哪个像电磁阀一样的东西和数显压力表起什么作用呢?还望楼主指教,也学习下先进的安全规范

网友:
SMC,不错,

节约成本,好多都是用亚德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要实现上锁的功能只安装那个红色的残压释放阀就可以了啊,增加后面哪个像电磁阀一样的东西和数显压力 ...

这组阀依次是,调压阀,残压释放阀(LOTO用,关闭时,快速排气),缓启动阀(电控,紧急情况,快速切断气源/快速排气,比如按压急停开关,触发安全器件,如光栅,机电联锁开关等等),压力表是反馈信号,确认压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组阀依次是,调压阀,残压释放阀(LOTO用,关闭时,快速排气),缓启动阀(电控,紧急情况,快速切断气 ...

谢谢,又涨知识了。缓慢启动阀也是第一次见,兴许以后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又涨知识了。缓慢启动阀也是第一次见,兴许以后能用上

这个是现行机械设备的安全标准规范中的标配,新出厂的设备都要有。老旧设备只能通过改造合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又涨知识了。缓慢启动阀也是第一次见,兴许以后能用上

设备除了电能外,机械能(有一定压力的气,液等等)也是非常大的危险源。

网友:
缓慢启动阀,这个还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组阀依次是,调压阀,残压释放阀(LOTO用,关闭时,快速排气),缓启动阀(电控,紧急情况,快速切断气 ...

学习了。建议把这楼知识合并到贴子中,方便大家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建议把这楼知识合并到贴子中,方便大家学习。

好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