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美团充电宝轻松拆开,来个大师指点一下怎么硬解它

楼主(2020-12-19):
美团充电宝,主板型号268T001

网友:
这是共享充电宝?

网友:
破解个毛线,主要是要电池的,剪掉原电路板,咸鱼找块板子焊上就得了

网友:
看右边IC具体型号了

网友:
为啥近期那么多新手上路的来破解充电宝

网友:
找IC型号PDF入手

网友(2021-01-26):
群主破解了吗   后续呢?

网友:
同等破解方案。。

网友(2021-03-12):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不用破解 直接可用,跟普通充电宝一样用

网友:
这种充电宝又不是宝藏那么多人要它了

网友(2021-05-06):
捡破烂也捡到,怎么破解

网友:
5000mah容量太小了

网友:
先拆单片机再说。

网友:
5000毫安有什么用 连一个手机都充不满

网友(2021-09-14):
有没有教程

网友:
跪求,希望大神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