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汤湖红光光纤笔

楼主(2020-12-19):
作为一个在通信行业打滚的通信民工,虽然在甲方工作,不过遇到很多扯皮的事,有工具在手方便很多,起码不用左等右等,于是几年前车花巨资买了功率计和光笔。最近光笔很不灵敏,换了电池也不行,于是拿回来拆开看看。

先拧开电池仓,发现接触电池正极的电路板腐蚀严重,很简单的问题。

接下来就将头部全部拆开,拆除电路板清理下就可以了。

拿砂纸打磨下,这下更清楚了。

先将正极链接位置上锡,然后找一段电池的镍片,剪下来焊上去。

试下正常发光了,组装好,又可以愉快的biubiubiu了。

网友:
好像是光泵性能衰减,我父亲修过光驱,一般是光泵时间长了性能下降,更换后能正常读盘。蓝紫光泵好像在2018年开始普及,网上能买到不少拆机蓝紫光泵,配合防紫外线平光护目镜,或者聚酰亚胺茶色胶带贴透明亚克力板等,可以做荧光笔,笔记本纸张是否正品等检测工具。532纳米绿光泵目前成本高结构复杂,实际为1064纳米波段,通过倍频晶体转换成532纳米绿光,非常怕碰撞和零摄氏度以下低温启动,我有一支绿光摔地上变成近红外1064纳米,520纳米直接绿光泵目前非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