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水果转盘机

楼主(2020-12-19):
开机显示20 程序不启动,不知啥原因,最后一张图2个数字模块,投币退币计数吗 ?旁边的少了啥?有几个线头,懂的大神说下。检查了供电,12v 测到11.4  ,5v测试只有3.9v

网友A:
那个外挂的模块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外挂的模块是干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外挂的模块是干什么的

那个绿色的很可能是程序